2272/2262,L298N控制电机的问题,请进来看下

楼主:
目的做一个无线控制小车,用STC89C52接L298N连两直流电机,2272接MCU用于接收2262按键信号,

通过四个按键达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2262四个按键发信,最初是可以的,但现在其中一电机只能正传,不反转(信号是接收到的,用led做显示测试是亮的)
L298N单电机测试,都可正反转,
MCU换过,供电电压电流都调过,结果一样,
实在想不通,模块单独测都是正常的,但为什么现在一个不动作不能控制??
请大家支支招吧!

网友A(2018-02-28):
电机坏了吧

网友B:
我分别对两只电机用L298N测正反,和单供电测都是好的

网友C:
地线是否连接到了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地线是否连接到了一起

地是一起的,我测出来了,当电压调高,那电机能转,但速度明显低于其他,而且电流也只是其他方向的 三分之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机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E:
可能是有刷电机碳刷正反转接触不一至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有刷电机碳刷正反转接触不一至的问题吧?

电机是玩具上常用的小马达,应该不是电机问题,我试过对换,结果还是那个固定方向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机电源功率不够

很奇怪,加高电压 就能慢速转动(好歹是转了),但要是你说的电源功率不够话,应该每个方向都转的慢,而且我现在给的电流是额定电流区间的上限值

网友F:
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G:
一级一级测试嘛。2272接受信号----cpu输入四位代码对吗--cpu输出信号正确?----l298的输入和输出,l298是否坏?

网友G:
信号线有点乱,尽量短,是这样吗?

网友H: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控制信号波形,如果能对上说明,单片机控制时序没问题,那就明明控制模块坏了

网友H:
用示波器测试控制信号时序,如果时序没问题说明驱动模块坏了

网友H:
用示波器测试驱动时序波形,如果波形没问题,检查驱动模块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