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22在STM32上的源程序 iar工程

楼主(2018-02-27):
对于DHT22相对与DHT11相比,虽然价格较贵,但它拥有更高的精度,在工业场合更为合适,本程序由众想科技刘洋师傅的DHT11代码为基础进行编写而成,主要差别在于系统的初始化,以及温湿度计算的方法与DHT11有所差别。
PS:下面的程序是DHT读取数据的部分。在软件校验的时候,有的时候校验可能有问题,导致暂时不能显示温度和湿度,目前原因未知。测试下来如果出问题,一般在2分钟左右会恢复正常,并开始读取实时温度和湿度,若有发现问题的朋友欢迎随时讨论,谢谢

stm32源码如下:

u8 DHT22_Read_Data(float *sd,float *wd)
{
        u8 buf[5];
        u8 i;
        u16 wdtemp,sdtemp;
        DHT22_RST();

        if(DHT22_Check()==0)
        {
           for(i=0;i<5;i++)
           {
                     buf[i]=DHT22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sdtemp = buf[0];
                         sdtemp = (sdtemp<<8)|buf[1];
                         wdtemp = buf[2];
                         wdtemp = (wdtemp<<8)|buf[3];
                    *sd=sdtemp/10.0;
                   *wd=wdtemp/10.0;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else
        {
                return 1;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18-12-18):
这个程序好用吗

网友B(2019-04-10):
请问您的程序里面 E4是接信号线, 那e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