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强控制LED灯亮度_单片机源程序&仿真工程

楼主(2018-02-28):
光强控制LED灯亮度_程序&仿真
可配合人体传感器判断室内是否有人并根据环境光自动调整LED灯亮度

#include<reg51.h>

#define  WRITEADDR 0x90
#define  READADDR  0x9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HR=P3^7;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void Delay10us();
void I2cStart();
void I2cStop();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void Pcf8591SendByte(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char Pcf8591ReadByte();
void Pcf8591DaConversion(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adNum[5];

        while(1)
        {
                if(HR==1)
        {
            Pcf8591SendByte(0);        //选择AD转换通道
                    adNum[0]=        Pcf8591ReadByte()*2;    //获取AD值

                    //--DA输出--//
                    adNum[4]=adNum[0];
                    Pcf8591DaConversion(adNum[4]/2); //DAC          数模转换
        }
        else
        {
                    Pcf8591DaConversion(0); //DAC        0  数模转换
        }
        }

}

void Pcf8591SendByte(unsigned char channel)
{
        I2cStart();
        I2cSendByte(WRITEADDR);//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0x40|channel);//发送控制寄存器
        I2cStop();
}

unsigned char Pcf8591ReadByte()
{
        unsigned char dat;
        I2cStart();
        I2cSendByte(READADDR);//发送读器件地址
        dat=I2cReadByte();//读取数据
        I2cStop();          //结束总线
  return dat;
}

void Pcf8591DaConversion(unsigned char value)
{
        I2cStart();
        I2cSendByte(WRITEADDR);//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0x40);//开启DA写到控制寄存器
        I2cSendByte(value);//发送转换数值
        I2cStop();
}

/*******************************************************************************
* 函数名         : Delay1u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
* 函数名         : I2cStart()
* 函数功能                   : 起始信号:在SCL时钟信号在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起始之后SDA和SCL都为0
*******************************************************************************/

void I2cStart()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是SDA保持时间>4.7us
        SDA=0;
        Delay10us();//保持时间是>4us
        SCL=0;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top()
* 函数功能                   : 终止信号: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上升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结束之后保持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Stop()
{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大于4.7us
        SDA=1;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num)
* 函数功能                   :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保持发送信号SDA保持稳定
* 输入           : num
* 输出                  : 0或1。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备注           : 发送完一个字节SCL=0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
* 函数名         : I2cReadByte()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dat
* 备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
……………………

网友A: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的东西打不开的?!浪费我一个又一个的黑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下载了却打不开呢?浪费我的黑币

因为这个文件名里面有特殊字符,你下载后要改名才能打开 改为.zip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文件名里面有特殊字符,你下载后要改名才能打开 改为.zip文件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您的方法可行,开心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对小白我来说很有用,这段时间一直找这样的资料。
但是我之前参考这个链接:
http://www.51hei.com/bbs/dpj-80134-1.html
为实现通过按键的方式控制LED的亮度,但是这个和我想要的效果有误差,就是在控制LED亮度的时候,它会出现闪烁的现象,正常情况是不能出现闪烁的,然而我想了很久都没有解决,不知能否请楼主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这个链接:http://blog.163.com/asm_c/blog/static/2482031132012716860918/
之前那个链接我的测试中是存在问题的,也问过那个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对小白我来说很有用,这段时间一直找这样的资料。
但是我之前参考这个链接:
http://www ...

DAC输出控制LED亮度在仿真中不会有闪烁现象,如果是PWM调光,在仿真中运行会闪烁是正常现象,只要PWM频率够高,实物运行不会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对小白我来说很有用,这段时间一直找这样的资料。
但是我之前参考这个链接:
http://www ...

PWM调光要想在仿真中看起来不闪烁可以加滤波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调光要想在仿真中看起来不闪烁可以加滤波电容

链接:http://blog.163.com/asm_c/blog/static/2482031132012716860918/
下的C6电容是电解电容,和D1并联,不就相当于起到滤波的作用吗?但是在数码管的值未达到一定值时,D1是会出现闪烁的现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C输出控制LED亮度在仿真中不会有闪烁现象,如果是PWM调光,在仿真中运行会闪烁是正常现象,只要PWM频率 ...

pwm调光在频率不够高时,实物运行也不会闪烁吗?(抱歉,因为最近都不在学校,身边没有实物,无法测试)

网友C(2018-05-28):
为什么下载下载下来的是文本文档

网友D(2018-12-28):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下载下载下来的是文本文档

网友D:
感谢楼主,让小白的我可以多多学习

网友E:
辛苦了!再接再厉!

网友F(2019-03-25):
下载下来,先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G(2019-07-09):
大佬,仿真文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