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赛车跑道自动触发计时系统_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2-28):
分享一个赛车跑道自动触发计时系统_程序&仿真工程文件

可按键设置圈数,传感器感应赛车后自动触发计时

#include<reg51.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5;         //圈数设置
sbit K2=P3^6;         //圈数确定
sbit K3=P3^7;         //清零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sec=0;
unsigned char countset=1;
char count;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char state=0;

void Delay10ms();   //延时10m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Display()
{
                if(state==3)
                {
                        DisplayData[7]=DIG_CODE[countset/10%10];           //设置圈数
                        DisplayData[6]=DIG_CODE[countset%10];

                        DisplayData[5]=0x00;           //不显示
                        DisplayData[4]=0x00;
                        DisplayData[3]=0x00;
                        DisplayData[2]=0x00;
                        DisplayData[1]=0x00;
                        DisplayData[0]=0x00;
                }
                else if(state==2)
                {
                        DisplayData[7]=0x00;           //不显示
                        DisplayData[6]=0x00;

                        DisplayData[5]=DIG_CODE[sec/1000%10];           //秒
                        DisplayData[4]=DIG_CODE[sec/100%10];
                        DisplayData[3]=DIG_CODE[sec/10%10];
                        DisplayData[2]=DIG_CODE[sec%10]|0x80;
                        DisplayData[1]=DIG_CODE[Time/10%10];           //秒小数
                        DisplayData[0]=DIG_CODE[Time%10];
                }
                else
                {
                        DisplayData[7]=DIG_CODE[count/10%10];           //圈数
                        DisplayData[6]=DIG_CODE[count%10];

                        DisplayData[5]=DIG_CODE[sec/1000%10];           //秒
                        DisplayData[4]=DIG_CODE[sec/100%10];
                        DisplayData[3]=DIG_CODE[sec/10%10];
                        DisplayData[2]=DIG_CODE[sec%10]|0x80;
                        DisplayData[1]=DIG_CODE[Time/10%10];           //秒小数
                        DisplayData[0]=DIG_CODE[Time%10];
                }
}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TMOD=0X1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1
        TH1 = 0xD8;          //10ms
    TL1 = 0xF0;
    EA = 1;                         //打开总中断
//        ET1 = 1;TR1 = 1;                 //打开定时器1中断//启动定时器1

        count=countset;
        while(1)
        {
                if((state==0)||(state==3))
                {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state=3;
                                        countset++;
                                        if(countset>9)
                                        countset=1;
                                        while(K1==0);
                                }
                        }
                        if(K2==0)
                        {
                                state=0;
                                count=countset;
                        }
                }
//                if(state==2)
                {
                        if(K3==0)
                        {
                                ET1 = 0;TR1 = 0;
                                state=0;
                                count=countset;
                                sec=0;
                                Time=0;
                        }
                }

                Display();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7-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if(state==1)
        {
                count--;
                if(count<=0)
                {
                        state=2;
                        ET1 = 0;TR1 = 0;
                }
        }
        if(state==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