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报警器主机和丛机源码

楼主(2018-02-28):
nrf24l01无线报警器

当两个单片机之间的无线通信消失时会发出警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bit crrent=1;      //定义DS18B20初始化返回值,表示初始化是否成功

sbit beep=P0^0;
sbit led=P0^1;

uint value=0;

uchar tflag;     //  是否正负
uchar data disdat[6];
uchar data setdat[4];
void writelcdcmd(uchar);
void writelcddat(uchar);
//*****************************************************************************************

#define TX_ADR_WIDTH    5  // 发射地址的字节个数
#define TX_PLOAD_WIDTH  2  //发射字节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55,0x10,0x10,0x01};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distance_data[2];
uchar flag;//标志

//nRF24L01引脚定义
sbit CE   = P2^7;  // Chip Enable pin signal (output)
sbit CSN  = P2^2;  // Slave Select pin, (output to CSN, nRF24L01)
sbit IRQ  = P2^7;  // Interrupt signal, from nRF24L01 (input)
sbit MISO = P2^5;  // Master In, Slave Out pin (input)
sbit MOSI = P2^3;  // Serial Clock pin, (output)
sbit SCK  = P2^6;  // Master Out, Slave In pin (output)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接收数据准备就绪
sbit        TX_DS        =sta^5;          //已发送数据
sbit        MAX_RT        =sta^4;

unsigned char time;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NRF24L01*************************************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init_io(void)
{
           CE=0;
           CSN=1;
           SCK=0;
}

uchar SPI_RW(uchar byte)//发送指令,接受状态 ,返回值为状态值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MOSI = (byte&0x80);
                   byte = (byte<<1);
                   SCK = 1;
                   byte|=MISO;
                   SCK=0;
           }
    return(byte);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 = 1;
          return(status);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SPI_RW(reg); //写指令
          reg_val = SPI_RW(0); //读reg的内容
          CSN = 1;
          return(reg_val);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SPI_RW(*pBuf++);
          CSN = 1;
          return(status);
}

void TX_Mode(void)
{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接收模块的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通道0 接收数据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写待发数据指令a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数据通道0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接收数据通道0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等待 500+86us 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数据传输率1Mbps ,发射功率0dBm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配置寄存器
        CE=1;
}
void checkflag()
{           sta=SPI_Read(STATUS);//读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
                   SPI_RW_Reg(FLUSH_TX,0);                 //冲洗发送FIFO指令//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清除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xx;
        init_io();
        while(1)
        {
                checkflag();
                for(xx=0;xx<2;xx++)
                {
                        tx_buf[xx]= 0x11;        //发数据之前必须把要发送的数据装入它
                }
                TX_Mode();                                //必须启动发送模块
        }
}

网友A:
回去试着安装一个在贵重物品上面

网友A:
CE和IRQ为何共用一个IO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