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器方案设计书

楼主(2018-02-28):
自己设计的制冷器,将压缩机、冷凝器、毛细管等组装与选型的问题进行介绍

制冷器设计

设计需求:打算自制一个冷柜,降温可至-20℃,可耐温至200℃。用来对电子设备进行低温性能测量,箱体大小初步设计为圆筒状,容积为100L[(0.1)²*π*300]左右。压缩机采用R134a制冷量为375W。

设计原理说明:冰箱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温控器组成。循环线路先从压缩机的高压端(冷凝器)把制冷媒介变成液态,然后经过过滤器去掉杂质进入毛细管(毛细管起节流的作用)到了低压端(蒸发器)制冷媒介在低压情况下直接变为气状带走热量,由压缩机回收后通过冷凝器散热,如此循环。温控器控制温度,以达到合适温度开关。

  • 制冷压缩机

说明:制冷压缩机是制冷系统的心脏,它从吸气管吸入低温低压的制冷剂气体,通              过电机运转带动活塞对其进行压缩后,向排气管排出高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为制              冷循环提供动力,从而实现压缩→冷凝→膨胀→蒸发 ( 吸热 ) 的制冷循环。

选型:东贝冰箱压缩机170*164*189 价格:370

  • 冷凝器

说明:当冰箱冷凝器运作的时候,它能够将冰箱内部的气体或者是蒸气等气体转化              成液体,然后这样冰箱里管子的热量就会通过整个管子传到空气里面。因此严格意              义上讲,冰箱冷凝器的工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散热的过程。

计算方法:ST气候类型(单一毛细管系统): 压缩机名义制冷量W(目录标              示)*1.5=21A+(钢丝周长M*长度M*根数)*120。A=冷凝器总长度(米)。

选型:冷凝器175*45*160  铜管外径9.53  两块这种规格的铜排 价格:30*2=60

  • 蒸发器

说明:蒸发器是使制冷济在此减压由液态变为气态.蒸发就吸收热量使物品降温.制              冷              济蒸发时的温度有零下30到40度(与制冷济种类有关)。
              计算方法:铜管总长度=1/3总容积×0.148米/升+2/3总容积×0.03米/升

= 1/3 *100 x 0.148+ 2/3 *100x0.03

= 6.93m

注:公式中介绍的铜管长度的计算方法,适合于直径为6毫米和8毫米的铜管

选型:8毫米纯铜管10m              价格:85.50

  • 节流毛细管

说明:节流,来自冷凝器的制冷剂,进入毛细管,从毛细管的另一端流出,制冷剂蒸发。

选型:

3.0外径 0.6mm壁厚,长4m 价格:2.3*4+6 = 15.2

  • 干燥过滤器

说明:冷藏柜干燥过滤器是由冷藏柜中干燥器和过滤器两部分组成。在冷藏柜的制冷系统中,它安装在冷凝器的出口与毛细管的进口之间的液体管道中。主要作用:

一是清除冷藏柜制冷系统中的残留水分,防止产生冰堵,并减少水分对冷藏柜制冷系统的腐蚀作用。

二是滤除冷藏柜制冷系统中的杂质,如金属屑,各种氧化物和灰尘,以免毛细管脏堵。

选型:冰柜过滤器(粗)内径 进口6mm-出口3mm   价格:2.7*2 +6 = 11.4

  • 焊接技术 (待考察)

压缩机—> 冷凝器

铜管相连 用料:铜焊条+硼砂

冷凝器—> 干燥过滤器

散热板和过滤器接头处加热烧红后用铜焊条加铜沙 接走烧  待融化就行。

注意不要一直烧

干燥过滤器—> 毛细管

毛细管插入深度一般为15mm左右

毛细管—> 蒸发器

焊前用砂纸处理连接处的氧化物 ,控制好焊接温度,一定要加热铜管到暗红色,温度不到不要急着上磷铜焊条,焊粉建议用银焊粉,硼砂效果没有银焊粉好。

将毛细管插入管内1cm后,用钳钳小管口至最佳状态时再焊无误

蒸发器—> 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