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 当第一个时钟沿来后,第二个always的if语句会不会认为a等于1

楼主(2018-02-28):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a<=5'd0;
                 else    a<=a+1'b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5'd0;
       else if(a==1'b1)  b<=a;
       else ;
当第一个时钟沿来后,第二个always的if语句会不会认为a等于1

网友A:
虽然我学的是VHDL,但是verilog我也能看懂一些,你这个明显就是基础知识非常不过关,我随手查了一下所有的always块是并行的,如果来个脉冲两个语句同时执行,你说下面那个会不会认为a=1,如果这个问题还不明白,拿起你手边任何一本verilog书把基础再看一下,搞清楚一个脉冲来临之后变量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B:
这里估计没人会FPGA,这里基本都是搞单片机的。

网友C:
因为是clk,所以 a<=5'd0;        第二个   if(!rst)         b<=5'd0;
       else if(a==1'b1)  b<=a;
       else ;
应该执行b<=5'd0; 吧。

网友D:
FPGA啊 爱莫能助了 帮顶起来

网友E:
有用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学的是VHDL,但是verilog我也能看懂一些,你这个明显就是基础知识非常不过关,我随手查了一下所有的a ...

是的,我刚开始学习。嗯嗯,也就是这个时候判断a的值还是0

网友F:
非阻塞赋值是先把右侧计算好后统一赋给左侧,第一个时钟沿a应该是0,这样容易产生BUG,编译一下看看吧

网友G:
不会,可以仿真看一下,复位解除后 第一个时钟周期a=1,b=0.

网友H:
不太懂FPGA,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