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舵机自动旋转教程与源程序等资料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 的 舵机 转动

舵机各个时钟的计算值a、max、min:

舵机原理及驱动.pdf教程: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uint b;                    //中断值
uint N=0;                //占空比计数值
uint X=15;                //初始角度值  (取值范2~15)
sbit PWM=P1^0;//PWM输出          (舵机控制端)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TH0=0xff;          //重装计数初值     (65535-500)/256;    0.25ms
TL0=0x38;          //重装计数初值         (65535-500)%256;
b++;                  //中断值
         if(X!=8)//判断是否计数到9999  (舵机转的速度)
              {
               X=X+4;//加一  改变舵机转变的角度
                          }
           if(X!=2)//判断是否计数到0        (舵机转的速度)
              {
                   X=X-4;//减一  改变舵机转变的角度
              }
}
/*************************************************************************/
void main()
{
TMOD=0X01;
/***********************************************************
0000 0001   选择定时计数器T0 :因为T1是由高4位控制,T0是由低4位控制  而该数中仅有低4位有数据
       (TM0D.4/8) gate(门控位)=0时
                           TR0=1(T0)或者TR1=1(T1) 确定T0定时/计数器  此次试验 用的是TR0=1
************************************************************/
TH0=0xff;          //重装计数初值  1111 1111
TL0=0x38;          //重装计数初值  0011 1000
EA=1;                  //开CPU中断
ET0=1;            //计数器 开启
/***********************************************************
开T/C0中断
         ET0=0时  计时器
             ET0=1时  计数器
************************************************************/
TR0=1;           //开启T0
  while(1)               //无限循环
{
// PWM=1;           //输出PWM正
while(1)
  {
b=0;  //中断值
while(!b);
if (N==X)     //初始度值
     PWM=0;
if (N==100)
     break;
N++; //占空比计数值
  }
  N=0;    //占空比计数值
……………………

网友A(2019-10-18):
这文件有毒又打不开

网友B(2019-08-12):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C:
是个不错的东东,谢谢分享.

网友D:
作者你好,我下载了可为什么运行的时候没有反应,你能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吗,后面那个死循环你把PWM=1注释掉了,这个有影响吗,与51的接线是怎么接的,谢谢

网友E:
管脚怎么接啊

网友F:
ET0不是计数器与定时器的控制端口吧,C/T才是

网友G(2019-02-13):
请问与51单片机怎么连线啊

网友H(2018-11-19):
我找不到连接的口咋办

网友I(2018-08-24):
找不到程序

网友J:
学习一下,用得到

网友K:
谁云盘有,能不能云盘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