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线材开短路测试系统仿真设计与源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主控的线材开短路测试系统设计资料分享给大家

按键开始测试
测试通过,绿灯亮起
测试失败,红灯闪烁
LCD1602显示测试结果,可显示开路短路的具体线路信息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sbit L1=P2^0;
sbit L2=P2^1;
sbit L3=P2^2;
sbit L4=P2^3;
sbit L5=P2^4;
sbit L6=P2^5;
sbit L7=P2^6;
sbit L8=P2^7;

sbit K1=P3^2;

sbit LED1=P3^0;
sbit LED2=P3^1;

unsigned char waiting[]="   Waiting...   ";
unsigned char start[]="  Press start   ";
unsigned char Pass[]="Wire test Pass! ";
unsigned char short1[]="Wire test Short!";
unsigned char open[]="Wire test Open! ";
unsigned char state=5;
unsigned char short_value=0;
unsigned char open_value=0;

void IntConfiguratio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tConfiguration();
        TimerConfiguration();
        LcdInit();
        LED1=1;
        LED2=1;
        P0=0xff;
        P2=0xff;
        while(1)
        {
                if(state==5)
                {
                        LcdWriteCom(0x8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start[i]);
                        }
                }
                if(state==0)
                {
                        P0=0xff;
                        P2=0xff;
                        LcdWriteCom(0x8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waiting[i]);
                        }
                }
                while(state==0)
                {
                        P2=0xfe;
                        if(L2==0){short_value=12;state=4;}
                        if(L3==0){short_value=13;state=4;}
                        if(L4==0){short_value=14;state=4;}
                        if(L5==0){short_value=15;state=4;}
                        if(L6==0){short_value=16;state=4;}
                        if(L7==0){short_value=17;state=4;}
                        if(L8==0){short_value=18;state=4;}
                        if(state==4)
                        break;

                        P2=0xfd;
                        if(L3==0){short_value=23;state=4;}
                        if(L4==0){short_value=24;state=4;}
                        if(L5==0){short_value=25;state=4;}
                        if(L6==0){short_value=26;state=4;}
                        if(L7==0){short_value=27;state=4;}
                        if(L8==0){short_value=28;state=4;}
                        if(state!=0)
                        break;

                        P2=0xfb;
                        if(L4==0){short_value=34;state=4;}
                        if(L5==0){short_value=35;state=4;}
                        if(L6==0){short_value=36;state=4;}
                        if(L7==0){short_value=37;state=4;}
                        if(L8==0){short_value=38;state=4;}
                        if(state!=0)
                        break;

                        P2=0xf7;
                        if(L5==0){short_value=45;state=4;}
                        if(L6==0){short_value=46;state=4;}
                        if(L7==0){short_value=47;state=4;}
                        if(L8==0){short_value=48;state=4;}
                        if(state!=0)
                        break;

                        P2=0xef;
                        if(L6==0){short_value=56;state=4;}
                        if(L7==0){short_value=57;state=4;}
                        if(L8==0){short_value=58;state=4;}
                        if(state!=0)
                        break;

                        P2=0xdf;
                        if(L7==0){short_value=67;state=4;}
                        if(L8==0){short_value=68;state=4;}
                        if(state!=0)
                        break;

                        P2=0xbf;
                        if(L8==0){short_value=78;state=4;}
                        if(state!=0)
                        break;

                        state=1;
                        if(state!=0)
                        break;
                }

                while(state==1)
                {
                        P0=0x00;
                        if(P2==0x00)
                        {
                                LED1=0;ET0 = 0;TR0 = 0;LED2=1;
                                LcdWriteCom(0x8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Pass[i]);
                                }
                                LcdWriteCom(0xc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 ');
                                }
                                while(1)
                                {
                                        if(state!=1)
                                        break;
                                }
                        }
                        else
                        {
                                P0=0xfe;
                                if(L1!=0){open_value=1;state=3;}
                                P0=0xfd;
                                if(L2!=0){open_value=2;state=3;}
                                P0=0xfb;
                                if(L3!=0){open_value=3;state=3;}
                                P0=0xf7;
                                if(L4!=0){open_value=4;state=3;}
                                P0=0xef;
                                if(L5!=0){open_value=5;state=3;}
                                P0=0xdf;
                                if(L6!=0){open_value=6;state=3;}
                                P0=0xbf;
                                if(L7!=0){open_value=7;state=3;}
                                P0=0x7f;
                                if(L8!=0){open_value=8;state=3;}
                        }

                        if(state!=1)
                        break;
                }

                while(state==3)
                {
                        LED1=1;ET0 = 1;TR0 = 1;
                        LcdWriteCom(0x8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open[i]);
                        }
                        LcdWriteCom(0xc0+5);
                        LcdWriteData('0'+open_value%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open_value%10);
                }

                while(state==4)
                {
                        LED1=1;ET0 = 1;TR0 = 1;
                        LcdWriteCom(0x8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short1[i]);
                        }
                        LcdWriteCom(0xc0+5);
                        LcdWriteData('0'+short_value/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short_value%10);
                }
        }
}

void IntConfiguration()
{
        IT0=1;
        EX0=1;
        EA=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a,b;
                for(;n>0;n--)
                {
            for(b=1;b>0;b--)
        for(a=22;a>0;a--);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
        if(K1==0)
        state=0;
}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

网友A(2018-03-01):
利用什么原理来检测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什么原理来检测的呢

原理很简单,就和读按键值的原理一样

网友C(2019-07-02):
电路虽然比较简单,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9-17):
我测试了一哈,怎么P0.6和P2.6之间断路,怎么测试不出来呢?

网友E(2020-05-18):
很好的资料,感谢51hei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网友F:
这是特殊的作品,对科技研发者发现应用人人说宝贝仪器诞生了。谢谢作者!

网友G:
很好的资料,谢谢论坛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网友B(2020-12-31):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了一哈,怎么P0.6和P2.6之间断路,怎么测试不出来呢?

128行P0=0x00;后面加一句P2=0xff;

网友H(2021-12-23):
设计的很好,要是把线序排列检测功能加上就完美了。一直在通的状态,就检测不到线路排序是否正确,

网友I(2023-03-13):
只能单独显示一个状态吗,为什么两个开关打上只显示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