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怎么输出多个VCC

楼主(2018-02-28):
单片机开发板上只有5个VCC 5V电压那个接线位,我有好几个东西要连,怎么操作呀。或者我连多了,会不会负载太大,把板子给烧了······

楼主:
就是那个输出5V电压的那个VCC

网友A:
从单片机那个5V的供电引脚拉一根线出来,然后你自己随便那个小洞洞板,放一排插针,把插针下面全部焊接到一起,然后把那根线接到插针的任何一个引脚上,这样这一排插针对外都是5V,搞定。

网友B:
用面包板插排针,排针底部相连,或者用洞洞板插排针,排针短的那头用锡丝焊一起

网友C:
先算一下自己的设备总功率与开发板所能提供的工具。我被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