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驱动磁性材料产出一个大功率磁场

楼主(2018-02-28):
  怎么用单片机驱动磁性材料产出一个大功率磁场?是直接利用单片机产生一个PWM波形,在输出接上磁性材料就可以了吗?那么磁性材料功率过大,单片机无法驱动,需要怎么做?

网友A:
单片机只能是输出控制信号,控制三极管、MOS管、晶闸管、继电器等器件接通或断开电磁铁绕组的电源,

网友B:
磁场不就是电磁铁应用吗,你是要产生交变磁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场不就是电磁铁应用吗,你是要产生交变磁场吧,

是的,需要用到单片机驱动磁性材料产生一个磁场,也就是做一个大功率磁场发生装置,大概需要怎么做,或者说可以参考什么资料,求教求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