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下图哪个电路图能正常工作?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2018-02-28):
转楼主原贴:
我想在回复上传图片的,但手机在回复那里发不了图!只好重开一个贴子!找到完整的线路图了。只是原来是1985的!我想改3205罢了!可惜不能起振!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楼主原贴:
我想在回复上传图片的,但手机在回复那里发不了图!只好重开一个贴子!找到完整的线路图了。 ...

什么意思?

网友A:
再开一贴没什么必要  我就帮你转过来了 我是论坛管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开一贴没什么必要  我就帮你转过来了 我是论坛管理.

转错了!还是我发错了?

网友C:
没画对吧,这个电路都不正常,怎么起振

网友B:
这个图是后级的!我想请教一下,输出端接上灯泡,那个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