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i2c总线的SDA的作用是什么? 求帮助

楼主(2018-02-28):
51单片机中i2c总线的SDA的作用是什么?i2c总线是什么?芯片?结构?

网友A:
IIC总线中的数据线SDA的作用,本质上就是向总线上挂接的IIC设备发送高低电平状态,宏观上是传送数据,其实电平高低的读取都是微电子学的知识。IIC总线是从芯片内部的一种通讯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