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掉电定时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03-01):
请教大神,我用STC15W408AS读取温度,串口输出,因为需要节能,所以想要输出一次温度值后进入掉电模式,再用定时器唤醒。
掉电、唤醒部分的程序基本按手册上复制的,可是单片机还是一直不停的输出温度值,进不了掉电模式。
帮忙看一下是哪里不对,感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sfr WKTCL = 0xaa; //掉电唤醒定时器计时低字节
sfr WKTCH = 0xab; //掉电唤醒定时器计时高字节
sbit P10 = P1^0; //掉电测试口
//------------------------------------------

void main()
{
        WKTCL = 9999;                        //设置唤醒周期=488us*(9999+1)
        WKTCH = 0x80;                //使能掉电唤醒定时器

        delayms(10000);

        while(1)
        {   if(MIC==0)
                {
                delayus(100);
                  if(MIC==0)
                    {
                        init();
                    delayms(1000);

                        SendString("temperature is ");
                    delayms(1000);
                        temp=read_temp();       //读取温度

                       if(temp/10000 == 1)                                            //如果万位为1,则表示温度为负
                serial_send_byte('-');
                serial_send_byte(temp%10000/1000+'0');     //十位
                serial_send_byte(temp%1000/100+'0');         //个位
                serial_send_byte('.');
                serial_send_byte(temp%100/10+'0');         //小数点后第一位
                serial_send_byte(temp%10+'0');                 //小数点后第二位
                SendString("℃\r\n");

//----------------------------------------------

                PCON= 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中断唤醒后从此开始执行。

                _nop_();

                P10 = !P10;         //唤醒后取反测试口
//---------------------------------------------------------

                        }
                }

        }

}

网友A:
WKTCL = 9999;??? 8位寄存器最大范围只能设置0~255!WKTCH是高7位寄存器,其最高位用作使能控制,WKTCL是低8位寄存器,合计最大定时值32767,约16秒。
并且只能字节操作不能位操作
WKTCL = 0xFF;                        //低8位值
WKTCH= 0x80+0x7F;                //使能掉电唤醒定时器 +高7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TCL = 9999;??? 8位寄存器最大范围只能设置0~255!WKTCH是高7位寄存器,其最高位用作使能控制,WKTCL ...

感谢。我想要实现每休眠10分钟发送一次数据, 是不是只有重复进入掉电模式,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想要实现每休眠10分钟发送一次数据, 是不是只有重复进入掉电模式,有没有其它办法。

长时间休眠只有重复进入掉电模式,单次最大设置数32767,也就是32766+1,约16秒
WKTCL = 0xFE;          // 低8位值,我在楼上回复有点错误。
WKTCH= 0x80+0x7F;  //使能掉电唤醒定时器 +高7位值
测试程序可以这样改: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KTCL = 0xfe;                        //设置唤醒周期为488us*(32766+1)≈16s
        WKTCH = 0xff;

        while(1)
        {
                i=38;                                //16s*38=10min  注:内部低频振荡器误差较大需要修正
                while(i--)
                {
                        PCON = 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直接从此语句开始向下执行,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
                P10 = !P10;                        //掉电唤醒后,取反测试口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休眠只有重复进入掉电模式,单次最大设置数32767,也就是32766+1,约16秒
WKTCL = 0xFE;         ...

已经调试成功,非常感谢您。

网友B(2019-01-19):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想要实现每休眠10分钟发送一次数据, 是不是只有重复进入掉电模式,有没有其它办法。

你好,能上传程序不?我想下载

网友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WKTCL=0xAA;   //掉电唤醒定时器计时低字节
sfr WKTCH=0xAB;   //掉电唤醒定时器计时高字节
sfr P6=0xE8;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长时间休眠只有重复进入掉电模式,单次最大设置数32767,也就是32766+1,约16秒
        WKTCL = 0xfe;        //设置唤醒周期为488us*(32766+1)≈16s
        WKTCH = 0xff;        //使能掉电唤醒定时器  +高7位值

        while(1)
        {
                i=38;      //16s*38=10min  注:内部低频振荡器误差较大需要修正
                while(i--)
                {
                        PCON = 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直接从此语句开始向下执行,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
                P6=~P6;                        //掉电唤醒后,取反测试口
        }
}

网友D(2019-09-24):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休眠只有重复进入掉电模式,单次最大设置数32767,也就是32766+1,约16秒
WKTCL = 0xFE;         ...

掉电唤醒之后需要继续设置唤醒定时器吧

网友E(2021-10-31):
感谢感谢!我也试试,正好低功耗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