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如图 单片机引脚SRFAN为高电平时 继电器不工作 为低电平时  继电器线圈吸合工作了, SR FAN插件两端有12V电压
但是当SRFAN再次为高电平时 继电器线圈两端还有5V左右的电压 SR FAN插件还是有12V的电压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望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2018-03-01):
KR5要接在12v的电源上!

网友A:
单片机的程序也要注意SRFAN(P1.4)也要设置成开漏输出,或者是弱上拉输出模式,推荐开漏模式

网友A:
把KR5接在12V电源就可以了,SRFAN  (P1.4)要设置开漏模式

网友B:
为啥不用NPN三极管 ?

网友C:
后面用一个类似ULN2003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