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虚拟串口vspdxp下载与调试心得

楼主(2018-03-01):
vspdxp虚拟串口安装完成后,将vspdctl.dll覆盖安装文件,下面是下载文件包:

虚拟串口

调试心得:
刚开始从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却没有一个能说明准确的,后来在一网友的帮助下终于搞定。
1、首先,需要一个虚拟串口软件,附件中下载
2、其次是需要虚拟串口调试软件 SSOM32.rar 文件和串口调试的例子.rar(可选择下载它)
3、以上两项先安装虚拟串口软件,里面有破解说明,装完后启动界面是这样的
4、需要增加虚拟端口,看到右边的 ADD PAIR 了吗?就用它了,别急,先从它右边的两个下拉框中选择一下才行。
First 的选择框选择 COM3 ,Second 的选择框选择 COM4。
就这二步,完成后成这个样子的界面
5、现在到点击 ADD pair 按钮的时候了,点击下去,看到左边窗口出现了

整个窗口成这样的效果

不用管 First和 Second 的选择框成了原来模样,这是软件自动默认归位造成的, 到了这个界面,恭喜你虚拟串口建成了。
6、接下来我们启动虚拟串口调试软件 SSOM32.rar 中的 sscom32.exe,这是绿色版的好用呀,这时候可以看到界面如下:
这里只需要注意串口号和波特率的选择下拉框,第一次启动时如上图界面串口号为:COM1;波特率为:9600(依据情况不同,我的界面是这样的,不一样不要紧)。
7、好了,现在我们该用串口调试的例子了,如果你手头有要调试的项目,建议先看一下它,再做你自己的调试项目,比较有益。这是一个压缩的文件包,解压后我们打开
双击打开如下图的界面:

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右边的 compim 元件为红色的了,不要问我怎么变红的,如果你是proteus 新手建议先入门学习使用 proteus。我们这个例子前例是对 proteus有所熟悉并且已经安装了 proteus的。长话短说,继续。。。
右键点击红色的 compim,有朋友会说这个是从哪里找的,很容易的本身 proteus 中就自带一个 compim实例可以在它的 samples 目录下找到。继续。。。右键点击后界面如下:
我们需要关心的是 Physical port、Physical Baud Rate、Virtual Baud Rate 这三个栏目,请切记住它们的设定值,特别是波特率的值一定要与源文件规定的值一定,比如我们这里是 9600则就是因为源文件中设置的就是 9600,在这里我们一定要选择好 COM3,默认是 COM1,一定要注意呀。设置完成这个界面 :
8、到这里还不能算完成,还要注意晶振的频率,比如源文件中设置了晶振的频率为 8MHz(为了测试原则不允许设置成 8MHz)。一定要设置成与源文件相同的晶振频率 。

一定要认真与此图比对呀,防止出错了还找不到原因,我就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搞通的。
9、好也到此,我们又要返回到 sscom32.exe。我们需要把串口号和波特率设置,串口号一定记住在 compim中我们设置成了 COM3,在这
里要设置成 COM4 才行,我试了 COM3 是不出现的。波特率一定要与 compim 的波特率设置成一样的。好了,成这个样子。
仔细比对,以免出错。
10、所有准备工具均已经完成,现在开始运行仿真。成功了相关界面就成如下:

网友A(2020-12-21):
找了很久,学习中,多谢;了

网友B:
有虚拟串口软件 但64位不能用 要去下载高版本 没有仿真项目文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