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老师让做防撞报警,要用到单片机,可是之前根本没学过

楼主(2018-03-01):
毕设老师让做防撞报警,要用到单片机,可是之前根本没学过单片机,有没有做过的大佬告知一下针对这个毕设题目要学习哪些单片机相关的东西

网友A:
还是自己做比较好。

网友B:
只能参考学习,不能全盘抄袭

网友C:
用51单片机就可以,一个测距模块(比如超声波,激光测距),一个蜂鸣器

网友D:
51单片机(任意单片机都行)+红外对管或者超声波测距模块即可实现,学习单片机的IO配置,定时器中断就够用了

网友D:
控制器使用51单片机(或任意单片机)即可,方案可使用红外对管或者超声波模块,红外对管比较容易实现,只需学会IO配置就行,超声波测距模块买现成的,串口输出数据的即可,然后需要学会单片机的串口外设,都不难

网友E:
尽量买有售后咨询和展示程序的套件。速度快,运行稳定,时间有保证。

网友F:
51,stm32,msp430.基本就这三款,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哪种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G:
51单片机红外测距,或者超声波

网友H:
论坛搜索下

网友I:
红外测距,或者超声波,主控用arm或者esp8266都行,芯片传感器淘宝上多。自己动手,收获大。

网友J:
用stm8单片机就可以,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一个蜂鸣器或者喇叭

网友J:
STM8开发很简单,加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K:
买本书   自己学  网上有教程    很简单

网友L:
红外测距,者超声波网上有很多教程

网友M:
学下51单片机把,然后就是用超声波传感器或红外传感器检测,蜂鸣器报警

网友N:
超声波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