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电路,学设计了一个蜂鸣器电路

楼主(2018-03-01):
各位大哥,小弟初学电路,学设计了一个蜂鸣器电路,不知道是否正确,请大哥们不惜指教!

网友A:
pmR9,可以不要哦

网友B:
可以简化,如果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3K上拉电阻也可以不要。

网友C: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A:
C12不可以少,没有c12,可能会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