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里的单片机跟pc的串口调试工具进行串口仿真

楼主(2018-03-01):
用proteus里的单片机跟pc的串口调试工具进行串口仿真

#include <reg51.h>

//初始化串行口
void csh()
        {
        SM0=0;
        SM1=1;
        REN=1;
        TI=0;
        RI=0;
        PCON=0;
        TH1=0xF3;
        TL1=0XF3;
        TMOD=0X20;
        EA=1;
        ET1=0;
        ES=1;
        TR1=1;
        }

void main()
        {
        int i,j;
        char c;
        csh();
        while(1)
                {
                TI=0;
                P0=c;
                SBUF=c;
                while(!TI);
                TI=0;
                for(j=0;j<25;j++)
                for(i=0;i<5000;i++)
                        ;
                c++;
                }
        }

void intrr() interrupt 4
        {
        char temp;
        temp=SBUF;
        P2=temp;
        RI=0;
        }

虚拟串口使用说明:
安装后你会看到如下画面:
上面为你实际的物理串行口,下面是虚拟的物理串行口。下面我们来增加一对虚拟串行口。
因为一般的电脑最多为两个串行口,在这个画面上,我们设置first为com3,second为com4,点击add pair就可以增加一对虚拟串口(如下图所示)。这两对端口是通过这个软件物理连接的,并且是rs232电平连接。
这样我们就完成里串口的设置,可以把此软件关闭,这两个端口将会一直存在于你的电脑中,下次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Protus中的串口设置

仿真电气原理图请打开本例的仿真文件:
下面我们对串口进行设置和邦定:
在proteus右键单击上面的图选定,然后左键单击此元件打开它的属性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设置蓝色框内的参数,为你实际的参数,其中红色圈内设置为你要邦定的串口,本例邦定为com4,必须为com3和com4中的一个。

下面就是对串口调试工具的设置了,设置如下:
因本例proteus用了com3,那么串口调试工具这里就要邦定为com4了,并且设置为16进制发送和显示,那么这样一切ok,开始吧。

点击proteus的播放键,切换到串口调试工具,哈哈受到数据了。然后你再发送一些数据给单片机看看,哈哈,是不是很棒呢。

网友A(2020-02-14):
你的是51单片机全自动回数据哈 不错

网友A:
为啥单片机和电脑之间没有MAX232模块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