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搭建pmac运动控制卡控制的直线电机平台

楼主(2018-03-01):
目前已有pmac运动控制卡,已有直线电机,但是不会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搭建实验平台。想知道如何才能顺利搭建实验平台

网友A:
硬件,搞清楚通讯方式,搞清楚与电脑怎么通讯,如果不是电脑的接口,该买接口卡就买接口卡。
软件,
1 把控制器的使用手册看3遍以上。
2 把控制器的例子看3遍。试一遍。
3 学习一种上位机编程。学习DLL或控件的调用方法。
4 按你的要求写程序,调试,有问题多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