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esp8266智能运输箱源码 实现温湿度采集、wifi通讯、adc采集

楼主(2018-03-01):
stm32学习,路途很长,需要黑币,上点儿学习资源
智能运输箱,esp8266源码。  实现温湿度采集、wifi通讯、adc采集等。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esp8266.h"
#include "test.h"
#include "bsp_dht11.h"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key.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int main ( void )
{
         /*初始化 */

  USARTx_Config ();                                                              //初始化串口1
        SysTick_Init ();                                                               //配置 SysTick 为 1ms 中断一次
        ESP8266_Init ();                                                               //初始化WiFi模块使用的接口和外设
        DHT11_Init ();
  ADC1_Configuration();
        Key_GPIO_Config();
        SystemInit();

  ESP8266_StaTcpClient_UnvarnishTest ();

  while ( 1 );

}

/********************************************END OF FILE**********************/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LED_GPIO_Config(); //LED 端口初始化
  Key_GPIO_Config();//按键端口初始化

  while(1)
  {
        if( Key_Scan(GPIOA,GPIO_Pin_0) == KEY_ON  )         //判断KEY1是否按下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3,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3))));//LED1翻转
           while(1);
        }

  }
}*/

网友A(2018-05-22):
666  在本例程的基础上做相关的修改即可实现相关的功能

网友B:
我看了看,似乎没有双向传输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