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芯片很热 驱动四个直流电机

楼主(2018-03-01):
本人是个新手,制作51智能车时遇到了一下困惑,麻烦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呗!使用ULN2003驱动板驱动四个直流电机,给ULN2003驱动板加了外加电源(4个1.5v的干电池),为什么一供电,ULN2003芯片就会很热,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大佬们指点一二。

网友A:
驱动四个直流电机,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四个直流电机,电流过大。

是4个1.5v的电源输出电流太大吗?那是应该加一个限流电阻么?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四个直流电机,电流过大。

又什么比较的应对措施么,如果仍是驱动四个电机的话,望指点

网友B:
考虑过限流吗?

网友C:
4个电机电流是会很大,可以在芯片上加散热片,

网友A:
每个直流电机用一片ULN2003驱动,或2个直流电机用一片ULN2003驱动。

网友A:
ULN2003芯片过热是ULN2003芯片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