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中的片内ROM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3-01):
DS1302中的片内ROM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第一:1302内部,不是ROM吧,是RAM,可以读写的。
第二:作用嘛,就是存贮数据信息啰,因为只有31个字节,所以,可以存贮少量的你认为需要保存的数据,供程序使用。如:闹钟的定时数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