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的程序怎么改延时去抖动呢?大佬们帮帮忙。

楼主(2018-03-01):
求延时去按键抖动的程序,我现在按键一下有时跳了两下。。。。。

程序

程序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给个例子你看看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j=_cror_(j,1);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网友B:
仿真软件里的元件都是按理想状态使用的,有没有防抖语句无所谓,你按一次出现多次计数是你的程序缺陷。单片机的电源、地、复位及外部晶振都是默认存在,不需要画出来,你的图画错了,地线标志要放在两个振荡电容之间。想要改变晶振频率只要在单片机属性里修改即可,不信你试试这个程序。把注释掉的防抖语句添加回去效果还是一样的,但在实际电路中必须要防抖。#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变量uint为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变量uchar为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sbit key=P3^0;                                        //按键端口定义
uchar code table[]={        //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char i;                                        //按键计数变量
bit key_sign=0;                //按键有效标志
//u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0)                                        //检测按键如果为0
                {
//                        count++;                                //消抖计数
//                        if(count>=250)
//                        {
                                if(key_sign==0)
                                {
                                        key_sign=1;                //按键有效标志置1,防止重复计数
                                        i++;
                                        if(i>=16)
                                                i=0;
                                }
//                        }
                }
                else                                                //按键抬起
                {
                        key_sign=0;                                //按键有效标志清0
//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P2=table;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里的元件都是按理想状态使用的,有没有防抖语句无所谓,你按一次出现多次计数是你的程序缺陷。单片 ...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帖上来会丢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帖上来会丢符号?

嗯,知道了。还是要感谢你

网友C:
检测到按键松开后再+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例子你看看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