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51单片机,想设计一些东西但不会设计电路图之类的,该怎么办?

楼主(2018-03-01):
想问一下,学了51单片机,想设计一些东西。但还不会设计电路图之类的,该怎么办?

网友A:
我建议先学习一下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又把这两个基础打好了

网友B:
动手制作是可以先做,要设计PCB 还是要学习PCB 绘图软件,如99,AD ,PADS等

网友C:
可以先了解一下51单片机的原理图对应的电阻,电容,三极管等的作用

网友D:
从模仿开发板开始

网友E:
我也是这种情况,51单片机学了一段时间,现在在入手Altium Designer,在淘宝上买了教学视频,学习很好,虽然有点慢,要具备一定的电子学基础。

网友F:
我也要学51单片机了,不过我现在正在研究Altium Designer,老师说这会挺有用的,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G:
带着兴趣及问题学习。需有点C语言基础,先感观认识,使用现成实验板,照例程一步步操作,调通某一功能后按自己想法做些修改增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