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求助 如何画80pins-QFP的芯片原理图 要留排针

楼主(2018-03-02):
求助!本人Altium Designer 新手,想要做一个简单的PCB板,是这样:要等电路板做好之后再去手动焊接80pins-QFP的芯片,要留排针,请问该如何画这芯片一块的电路原理图?拜托大佬们了!

网友A:
你好!原理图和线路板图(pcb)没有任何冲突。理论上是先有原理图再设计线路板图,您可以按你的硬件逻辑设计原理图就是。

网友B:
说得太宽泛了

网友C:
在AD中找芯片的封装。还可按照芯片管脚尺寸,自己画封装。

网友D:
做封装了哦,排针也做成封装的形式,跟80Pins-QFP连线就可以了(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原理图和线路板图(pcb)没有任何冲突。理论上是先有原理图再设计线路板图,您可以按你的硬件逻辑设 ...

您好,感谢回复。我想问的是,我花原理图时,先画出20pins*4的80个引脚,然后使用网络标号定义每个引脚的名字,再就是如何引出线来或是做怎样的操作可以使得PCB印制出来后留有可以焊接芯片的接口,我就是卡在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封装了哦,排针也做成封装的形式,跟80Pins-QFP连线就可以了(并联)。

您好,感谢回复。我想问的是,我花原理图时,先画出20pins*4的80个引脚,然后使用网络标号定义每个引脚的名字,再就是如何引出线来或是做怎样的操作可以使得PCB印制出来后留有可以焊接芯片的接口,我就是卡在这了

网友E:
先新建一个原理图库文件.schlib,自己画一个矩形,然后place pin,最后编辑pin的功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