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ats0.13a SDIO移植成功代码

楼主(2018-03-02):
根据论坛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88507-1.html
自己移植了最新版FATS  0.13a
测试成功,可以读写文件,追加文件。
部分代码如下
void SD_ReadTest(void)
{
    unsigned int offset = 0;
    disk_initialize(DEV_MMC);
    res = f_mount(&fs,"1:",0);    // 挂载
    res = f_open(&fsrc,"1:/KILLL.BAT",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打开文件
    if(res != FR_OK)
    {
        printf("%d ",res);
        printf("open error\r\n");
    }
    else
    {
        file_size = f_size(&fsrc);
        printf("filesize:%d\r\n",file_size);
        do{
            res = f_lseek(&fsrc,offset);   // 指针往后推128
            res = f_read(&fsrc,buffer,sizeof(buffer),&br);
            if(res == FR_OK)
            {
                USART1_SendBuf(buffer,br);
                printf("\r\n");
            }
            else
            {
                printf("read fils err\r\n");
            }
            offset += 128;
            file_size -= 128;
        }while(file_size>128);
        if(file_size>0)
        {
            res = f_read(&fsrc,buffer,file_size,&br);
            if(res == FR_OK)
            {
                USART1_SendBuf(buffer,br);
                printf("EndOfFile\r\n");
            }
            else
            {
                printf("read fils err\r\n");
            }
        }
        f_close(&fsrc);// 关闭文件
    }
    f_mount(NULL,"1:",0); //卸载磁盘
}

获取文件长度并串口输出文件内容,适用于读取bin文件做系统软件升级IAP.

FRESULT open_append (
    FIL* fp,            /* [OUT] File object to create */
    const char* path    /* [IN]  File name to be opened */
)
{
    FRESULT fr;

    /* Opens an existing file. If not exist, creates a new file. */
    fr = f_open(fp, path, FA_WRITE | FA_OPEN_ALWAYS);
    if (fr == FR_OK) {
        /* Seek to end of the file to append data */
        fr = f_lseek(fp, f_size(fp));
        if (fr != FR_OK)
            f_close(fp);
    }
    return fr;
}

void SD_WriteTest(void)
{
    unsigned char write_f[20]={"ming write file test"};
    disk_initialize(0);
    res = f_mount(&fs,"1:",0);
    res = open_append(&fdst,"1:/testa.txt");

  //  res = f_open(&fdst, "1:/testa.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res != FR_OK)
    {
        printf("open error\r\n");
    }
    else
    {
        f_printf(&fdst, "%d\n", runtime);
        //res = f_write(&fdst,write_f,sizeof(write_f),&bw);
        //res = f_puts("hello",&fdst);
        if(res <0)
        {
            printf("write err! %d\r\n",res);
        }
        else
        {
            printf("write ok! %d\r\n",res);
        }
        f_close(&fdst);
    }
    f_mount(NULL,"1:",0);// 卸载
    printf("write test passed! \r\n");
}

文件内容追加,适合保存日志log

void ReadSDFile(void)
{
//  FIL file;
  FILINFO finfo;
  DIR dirs;
  int i_name=0;
//  char *fn;
  f_mount(&fs,"1:",1);
  res =  f_opendir(&dirs, "1:/");
  if (res == FR_OK)
  {
    while (f_readdir(&dirs, &finfo) == FR_OK)
        {
          if (finfo.fattrib & AM_ARC)
      {
        if(!finfo.fname[0])        break;  //文件名不为空,如果为空,则表明该目录下面的文件已经读完了
                stringcopy(buff_filename[i_name], (BYTE*)finfo.fname);
                i_name++;
        file_cnt = i_name;
          }
        }
    f_close(&fsrc);
    i_name = 0;
    do{
        //USART1_SendBuf(buff_filename[i_name],br);
        printf("%s\r\n",buff_filename[i_name]);
        i_name++;
        file_cnt--;
    }while(file_cnt);
  }
  f_mount(NULL,"1:",1);
}

获取文件列表。

如果需要解压密码,请双击压缩包或右键压缩包查看注释。

网友A(2021-04-25):
这个是单线的SDIO,且是MMC卡,如果是4线,8线SDIO,DMA操作,SD卡都需要自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