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OM口命令51单片机串口控制IO开关输出 含源码+Proteus+工具

楼主(2018-03-02):
一个用电脑的com串口命令单片机控制开关输出的小程序,如串口发送led0_open回车后,单片机点亮led0
请多指教!.......

/* 发一个用串口命令单片机控制开关输出的小程序,如串口发送led0_open回车后,单片机点亮led0  */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后面有一个比较函数

bit  UART_Flag=0;             //定义串口接收标志位
idata unsigned char str[50];  //定义一数组,用于串口接收命令缓存
unsigned char length=0;       //数组长度从0开始

unsigned char ID=0;           //用于查找命令数组ID

sbit led0=P1^0; //定义led接口
sbit led1=P1^1; //同上
sbit led2=P1^2; //同上
sbit led3=P1^3; //同上
sbit led4=P1^4; //同上
sbit led5=P1^5; //同上
sbit led6=P1^6; //同上
sbit led7=P1^7; //同上

code unsigned char *coun[16]=  //命令数组(字符串数组必须定义为指针型),用于查找swtish case命令对应ID执行对应功能
              {
                      {"led0_open"},   //ID 0
                      {"led0_close"},
                      {"led1_open"},
                      {"led1_close"},
                      {"led2_open"},
                      {"led2_close"},
                      {"led3_open"},
                      {"led3_close"},
                      {"led4_open"},
                      {"led4_close"},
                      {"led5_open"},
                      {"led5_close"},
                      {"led6_open"},
                      {"led6_close"},
                      {"led7_open"},
                      {"led7_close"}  //ID 15
              };

code char *com_face[19]=  //分配使用 idata\xdata\code.
               {
                         "  ~★★   ★★~* \r\n",
                         " *★  ∴*★ *  ∴°★\r\n",
                         "★        *°★\r\n",
                         "★°*   心想事成  *°★\r\n",
                         "  ★‘& ?*°∴°°☆☆★ *°☆☆\r\n",
                         "   ★ °∴°°☆°∴★*°☆∴新°∴*☆\r\n",
                         "    ★*°∴°°☆★∴°∴*°年°∴*°☆\r\n",
                         "     ★°∴★☆∴° ∴*快°∴*°☆\r\n",
                         "      ★  ☆∴*乐°∴°☆\r\n",
                         "       ﹨  ☆*  ☆\r\n",
                         "        ﹨   ☆\r\n",
                         "         ﹨ │\r\n",
                         "          ﹨/ \r\n",
                         "           ▏\r\n",
                         "           ﹨● \r\n",
                         "             ■﹨\r\n",
                         "   A.y            / ﹨\r\n",
                         "-----------------------------------------------\r\n",
                         "                 串口通信测试v2.0\r\n"
               };

/****************************************************************************************************
//  SCON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98H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 SM0、SM1:串行口工作方式选择 01 为方式1、8位异步通信、波特率可变。SM2多机通讯控制位
// REN:接收允许控制位,TB8:要发送数据的第9位,RB8:接收到的数据的第9位。
// TI: 发送中断标志,RI:接收中断标志。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设定定时器*********************/
    TMOD=0X20;   //定时器1定时器方式  工作模式2,可自动重载的8位计数器常把定时/计数器1以模式2作为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
    TH1=0XFD;    //11.0592 19200MHz=9600*2
    TL1=0XFD;
    ET1=0;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1=1;       //打开中时器

   /*******************设定串口**********************/
    SCON=0X50;   //选择工作模式1使能接收,允许发送,允许接收

   /*******************设定中断**********************/
    EA=1;        //开总中断
    ES=1;        //打开串口中断

   /****************设定波特率加倍*******************/
    PCON=0X80;   //8位自动重载,波特率加倍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输出一个字符
{
SBUF=dat;       //把数据送给sbuf缓存器中
while(TI!=1);   //发送标志位 TI如果发送了为1,没发送为0,没发送等待,到了退出循环
TI=0;           //到了,TI清为0
}

void UART_Send_Enter() //改送回车换行(\r\n 或 0x0d、0x0a)
{
    UART_Send_Byte(0x0d);
    UART_Send_Byte(0x0a);
}

void UART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p) //串口发送字符串
{
        EA=0;
  while(*p != '\0')                                       //字符串会以 '\0'结束存在,遇到'\0'则结束发送
  {
          UART_Send_Byte(*p);                 //发送单个字符
          p++;
  }
    EA=1;
}

void UART_service() interrupt 4   //uart中断服务 ,4为串口中断
{

    if(RI==1)  //如果数据已经接收完,即RI=1
    {

        unsigned char m=SBUF;  //m为计算机发送给串口的数据,例,open //总体思想是,计算机通知串口,我要发数据了
        RI=0;                  //收到清0

        if(m=='\r')            //判断m这位数据有无\r
        {
            UART_Send_Enter(); //回车换行
            str[length]='\0';  //数据最后位加0标志位表示发完了数据
            UART_Flag=1;       // 传 完 标 志 位
        }
        else if(m=='\n')
        { }
            else if(m=='\b')   //b表退格 //下面几句不要删除
            {
                UART_Send_Byte('\b');
                UART_Send_Byte(' ');
                UART_Send_Byte('\b');
                length=length-1;  //删除了后总长度减一
            }
        else
        {
            str[length++]=m;      //比如m为open,先传0后传p,length加一
            if(length>45)         //命令缓存数组最大是50.
            length=0;             //防止接收过长错误命令造成档机
            UART_Send_Byte(m);    //输出 比如open
        }
    }
}

void Get_command_ID(unsigned char *str) //获取命令在命令数组中的ID
{
        for (ID = 0; ID < 16; ID++)           //"16"为命令数组的层数
        {
                if(strcmp(coun[ID],str)==0)         //"strcmp"函数用于命令数组的命令与接收到的命令进行对比,相同结果为0.
                        break;                            //相同则结束对比
        }

        if (ID >= 16) //所有命令不符。
        {
                 ID=255;    //得到提示命令错误的ID
        }
}

void Command_function()  //得到命令对应命令数组的层数ID后执行相对功能
{
        switch(ID)
        {
                case 0:          //命令数组第1个命令
                     led0 = 0;
                     UART_Send_String("led0_open OK\r\n\r\n");
                     break;
                case 1:          //命令数组第2个命令
                     led0 = 1;
                     UART_Send_String("led0_close OK\r\n\r\n");
                     break;
                case 2:
                     led1 = 0;
                     UART_Send_String("led1_open OK\r\n\r\n");
                     break;
                case 3:
                     led1 = 1;
                     UART_Send_String("led1_close OK\r\n\r\n");
                     break;
                case 4:
                     led2 = 0;
                     UART_Send_String("led2_open OK\r\n\r\n");
                     break;
                case 5:
                     led2 = 1;
                     UART_Send_String("led2_close OK\r\n\r\n");
                     break;
                case 6:
                     led3 = 0;
                     UART_Send_String("led3_open OK\r\n\r\n");
                     break;
                case 7:
                     led3 = 1;
                     UART_Send_String("led3_close OK\r\n\r\n");
                     break;
                case 8:
                     led4 = 0;
                     UART_Send_String("led4_open OK\r\n\r\n");
                     break;
                case 9:
                     led4 = 1;
                     UART_Send_String("led4_close OK\r\n\r\n");
                     break;
                case 10:
                     led5 = 0;
                     UART_Send_String("led5_open OK\r\n\r\n");
                     break;
                case 11:
                     led5 = 1;
                     UART_Send_String("led5_close OK\r\n\r\n");
                     break;
                case 12:
                     led6 = 0;
                     UART_Send_String("led6_open OK\r\n\r\n");
                     break;
                case 13:
                     led6 = 1;
                     UART_Send_String("led6_close OK\r\n\r\n");
                     break;
                case 14:
                     led7 = 0;
                     UART_Send_String("led7_open OK\r\n\r\n");
                     break;
                case 15:
                     led7 = 1;
                     UART_Send_String("led7_close OK\r\n\r\n");
                     break;
                case 255:
                     UART_Send_String("Error:-999 --> Command error\r\n\r\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0=0xff;
    init();
          for (i = 0; i < 19; i++)
    {
              UART_Send_String(com_face[i]);
    }
                UART_Send_Enter();
    UART_Send_String("初始化......... OK!\r\n");
    while(1)
    {
        if(UART_Flag==1)             //接收标志位表示接收完成
        {
            Get_command_ID(str);     //查检所收命令与命令数组所对应的导数
            Command_function();      //执行功能
            length=0;                //长度清0
         //   memset(str,'\0',50);     //清空str命令缓存数组(memset函数须包含“string.h”头文件)
            UART_Flag=0;             //标志位清0
        }
    }
}

网友A(2018-10-12):
希望有用。下载需用5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