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16路继电器控制板 仿modbus通信协议控制有上下位机程序

楼主:
Modbus十六路继电器输出控制板

一、应用场合

  • 工业控制需要扩展输出口的场合
  • PLC输出接口扩展
  • 组态触摸屏控制
  • 简要说明
  • 尺寸:152mmX163mmX25mm
  • 通讯协议:MODBUS_RTU模式
  • 工作电压:直流12(另有24V)
  • 掉电后保存继电器状态
  • 有看门狗复位功能
特点
  • RS485标准接口
  • 16路输出光隔离控制继电器
  • 标准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八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一位校验位(偶校验)
  • 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 MODBUS_RTU标准协议控制
  • 输出16继电器LED指示。
  • 通过软件指令设定地址等参数
  • 可控制交流220V/10A下设备
  • 有程序下载口,可随意更改程序。
  • 可按客户要求定制协议

注:顾客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产品,我们公司有两路开关量2路输入输出、4路开关量输入输出、8路开关量输入输出、8路模拟量输入4路开关量输出、15路开关量输入输出、30路输入输出等继电器控制板,有需要请联系我们,选择您满意的产品!

四、工作环境

  • 工作环境温度:-20℃~65℃
  • 相对湿度:95%(无凝结)

五、引脚描述

名称

描述

名称

描述

VCC

12V电源正极

OUT7

第七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GND

电源负极

OUT8

第八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A+

RS485数据A+

OUT9

第九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B-

RS485数据B-

OUT10

第十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1

第一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11

第十一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2

第二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12

第十二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3

第三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13

第十三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4

第四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14

第十四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5

第五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15

第十五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6

第六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OUT16

第十六路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五、硬件连接

  • 电源的连接

  • RS485的连接

注:RS485建议采用双绞线连接,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连接,并将屏蔽层接地,总线上挂多个模块时,采用手拉手不的连接方式

  • 继电器输出的连接

六、软件协议

6.1串口通信定义

  • 串口波特率: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偶校验
  • 默认地址:0x01
  • 通讯接口:RS485

6.1指令功能表

功能

从机地址

0x01~0xff

命令

寄存器地址

高字节、低字节

数据域

CRC校验

高低字节

长度

1个字节

1个字节

2个字节

2个字节

读取继电器状态

Addr

0x02

0x0001

高字节:0x00

低字节:0x0f(16个继电器状态)

CRCH

CRCL

控制多路继电器

Addr

0x0F

0x0000~0x000f

继电器个数

高:0x00

低:0x01~0x0f

字节个数

(1个字节)

0x01~0x02

数据域

对应位为1:开

对应位为0:关

CRCH

CRCL

控制单个继电器

Addr

0x05

0x0000~0x000f

高:0xff  低:0x00 吸合

高:0x00 低:0x00 断开

CRCH

CRCL

设定模块地址

Addr

0x06

0x0010

要修改的地址两个字节

CRCH

CRCL

6.2指令示例及详解

  • 读取16路继电器状态(地址0x01

地址

功能

继电器起始地址

读取个数

CRC校验

0x01

0x02

高:0x00

低:0x01

高:0x00

低:0x0F

0x69

0xCE

从机回应

地址

功能

字节数

返回继电器状态

CRC校验

0x01

0x02

0x02

高:0x00

低:0x00

0xB9

0xB8

注:返回的十六路状态0为断开,1为吸合

  • 控制多路继电器

a.控制所有继电器全开主机发送:

地址

功能

继电器起始地址

控制继电器个数

字节个数

数据域

CRC校验

0x01

0x0F

高:0x00

低:0x00

高:0x00

低:0x0F

0x02

0xff 0xff

0xE4

0x44

从机回应:

地址

功能

继电器起始地址

控制继电器个数

CRC校验

0x01

0x0F

高:0x00

低:0x00

高:0x00

低:0x0F

0x15

0xCF

注:控制多路时数据域中二进制数对应位为1是打开某一路继电器,为0关闭某一路继电器

b控制所有继电器全关主机发送:

地址

功能

继电器起始地址

控制继电器个数

字节个数

数据域

CRC校验

0x01

0x0F

高:0x00

低:0x00

高:0x00

低:0x0F

0x02

0x00 x00

0xE5

0xF4

从机回应:

地址

功能

继电器起始地址

控制继电器个数

CRC校验

0x01

0x0F

高:0x00

低:0x00

高:0x00

低:0x0F

0x15

0xCF

注:控制多路时数据域中二进制数对应位为1是打开某一路继电器,为0关闭某一路继电器

  • 控制单个继电器状态

控制第一路继电器开主机发送:

地址

功能

继电器地址

打开继电器

CRC校验

0x01

0x05

高:0x00

低:0x00

高:0xFF

低:0x00

0x8C

0x3A

从机回应:

地址

功能

继电器地址

打开继电器

CRC校验

0x01

0x05

高:0x00

低:0x00

高:0xFF

低:0x00

0x8C

0x3A

控制第一路继电器关主机发送:

地址

功能

继电器地址

打开继电器

CRC校验

0x01

0x05

高:0x00

低:0x00

高:0x00

低:0x00

0xCD

0xCA

从机回应:

地址

功能

继电器地址

打开继电器

CRC校验

0x01

0x05

高:0x00

低:0x00

高:0x00

低:0x00

0xCD

0xCA

6.3上位机测试软件

上位机简介

  • 上位机编译环境:vs2008.net
  • 使用语言是vb.net
  • 使用该软件需要安装framwork3.5软件(一般win7系统都已安装)
  • 打开该软件前请先把数据线和控制板连接好,控制板供电

上位机软件可控制七个十六路继电器输出控制板,如要需要控制更多从机设备,需要更改上位机软件,

产品展示

附录: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串口控制继电器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K5=P2^4;
sbit K6=P2^5;
sbit K7=P2^6;
sbit K8=P2^7;
sbit K9=P1^0;
sbit K10=P1^1;
sbit K11=P1^2;
sbit K12=P1^3;
sbit K13=P1^4;
sbit K14=P1^5;
sbit K15=P1^6;
sbit K16=P1^7;

sbit RS485_DIR=P3^7;
uchar dat;
uchar t,r,ii;
uchar add;    //掉电保持485的地址
uchar j=0;
bit flag_zx=0;
uchar sendBuf[10];          //发送缓冲区
uchar receBuf[10];    //接收缓冲区
bit busy;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bit bz5=0;
bit bz6=0;
bit bz7=0;
bit bz8=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1;
EA=1;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2()
{
RS485_DIR=1;
SBUF=sendBuf[0];while(!TI);TI=0;
SBUF=sendBuf[1];while(!TI);TI=0;
SBUF=sendBuf[2];while(!TI);TI=0;
SBUF=sendBuf[3];while(!TI);TI=0;
SBUF=sendBuf[4];while(!TI);TI=0;
RS485_DIR=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
    uchar i;
        for(i=0;i<5;i++)
        {
            receBuf[i]=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add = EEPROMReadByte(0);
//add = 0X00;
    P2=0XFF;
        P1=0XFF;
        RS485_DIR=0;
while(1)
{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
if(RI)  //如果有接收
           {
             RI=0; //接收标志清零
             receBuf[r++&0x0F]=S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eceBuf[0]!=0xaa){r=0;}
                 if(r>=5)
                 {        r=0;

                    flag_zx=1;
                 }
           }
           if(flag_zx==1)
           {

                flag_zx=0;
                    //0         1       2       3        4
                        //起始位   地址位  功能位   数据位  结束位
                        if((receBuf[0]==0xaa)&&(receBuf[4]==0xbb)&&(receBuf[1]==add))          //如果开始位和结束位,还有地址都正确,进行下一步判断
                        {
                           if(receBuf[2]==0x01)  //修改板子地址
                           {
                                add=receBuf[3];
                                        EEPROMSectorErase(0);//擦除扇区
                                EEPROMWriteByte(0,add);//写入新的地址
                           }
                           else if(receBuf[2]==0x02)  //打开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0; break;
                                                case 0x02: K2=0; break;
                                            case 0x03: K3=0; break;
                                                case 0x04: K4=0; break;
                                            case 0x05: K5=0; break;
                                                case 0x06: K6=0; break;
                                            case 0x07: K7=0; break;
                                                case 0x08: K8=0; break;
                                                case 0x09: K9=0; break;
                                                case 0x0A: K10=0; break;
                                            case 0x0B: K11=0; break;
                                                case 0x0C: K12=0; break;
                                            case 0x0D: K13=0; break;
                                                case 0x0E: K14=0; break;
                                            case 0x0F: K15=0; break;
                                                case 0x10: K16=0;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3)  //关闭单路继电器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K1=1; break;
                                                case 0x02: K2=1; break;
                                            case 0x03: K3=1; break;
                                                case 0x04: K4=1; break;
                                            case 0x05: K5=1; break;
                                                case 0x06: K6=1; break;
                                            case 0x07: K7=1; break;
                                                case 0x08: K8=1; break;
                                              case 0x09: K9=1; break;
                                                case 0x0A: K10=1; break;
                                            case 0x0B: K11=1; break;
                                                case 0x0C: K12=1; break;
                                            case 0x0D: K13=1; break;
                                                case 0x0E: K14=1; break;
                                            case 0x0F: K15=1; break;
                                                case 0x10: K16=1;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4)  //打开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ff)
                                {
                                            P2=0X00;
                                            P1=0X00;
                                        }
                           }
                           else if(receBuf[2]==0x05)  //关闭全部继电器
                           {
                                if(receBuf[3]==0x00)
                                {
                                            P2=0XFF;
                                                P1=0XFF;
                                        }
                           }
                           else if(receBuf[2]==0x06)  //查询继电器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3]=0xfe;
                                        sendBuf[4]=0xbb;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if(K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2: if(K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3: if(K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4: if(K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5: if(K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6: if(K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7: if(K7==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8: if(K8==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9: if(K9==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A: if(K10==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B: if(K1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C: if(K1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D: if(K1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E: if(K1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F: if(K1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10: if(K1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default:break;
                                   }
                                   senduart2();
                           }
                           else if(receBuf[2]==0x08)  //查询输入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9;
                                        //sendBuf[3]=0xfe;
                                        sendBuf[4]=0xbb;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sendBuf[3]=0xFF;break;

                                           default:break;
                                   }
                                        senduart2();
                           }
                        }
……………………

网友A(2019-09-04):
有labview程序吗

网友B:
信息量很大

网友C:
非常好的modbus资料,收藏了

网友D:
这个连不了触摸屏的

网友E(2020-09-20):
非常实用的资料。

网友F:
没有物料清单

网友G:
好东西! 能不能提供原理图 和PCB文件啊?

网友H: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modbus慢慢学了,

网友I(2024-01-20):
感谢大佬分享资源,刚好想学习下这个,就是不知道文件里面有没有提供原理图和PCB文件之类的

网友J:
schematics and PCB files are not includ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