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寻址空间是多少?

楼主(2018-03-02):
51单片是8位的单片机,那么它的寻址空间是不是就只有256字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想要给51单片机扩展外部存储器是不是扩展超过256字节的呢?

网友A:
你所说的265字节应该指的是随机存储器RAM,其实现在有大于这个的,只是一般的应用不需要这么多。

51是8位的单片机,能够寻址64k。包括64K的RAM+64K的ROM。当然经过扩展地址线(使用其他IO)也可以超过64K。

网友B:
欲学单片机,建议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C:
要把数据手册看懂,看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