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仿PLC单片机继电器控制板设计开发资料 含PCB与源码和电路图

楼主(2018-03-02):
Altium Designer画的简易PLC编程单片机控制板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串口通信参考程序_有返回值
使用芯片:STC12C2052AD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
/********************************************************************
单片机与PC机采用9针串口,MAX232通讯,波特率默认为9600.

单片机接收PC机发送的字符进制码表如下:

01、全开:PC发送I; 单片机返回I;
02、全关:PC发送i;  单片机返回i;

03、第一路开:PC发送A;单片机返回A;
04、第二路开:PC发送B;单片机返回B;
05、第三路开:PC发送C;单片机返回C;
06、第四路开:PC发送D;单片机返回D;

11、第一路关:PC发送a;单片机返回a;
12、第二路关:PC发送b;单片机返回b;
13、第三路关:PC发送c;单片机返回c;
14、第四路关:PC发送d;单片机返回d;

19、输入状态查询:PC发送0x55;单片机返回输出状态(返回值十六进制);
20、输出状态查询:PC发送0xAA;单片机返回输出状态(返回值十六进制);
21、输出取反指令:PC发送0X11;单片机返回0x11;

*********************************************************************/
#include<stc20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nsigned 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定义八位出为单片机P2口*/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定义八位入为单片机P1口*/
sbit SB1=P1^0;
sbit SB2=P1^1;
sbit SB3=P1^2;
sbit SB4=P1^3;
sbit SB5=P1^4;
sbit SB6=P1^5;
sbit SB7=P1^6;
sbit SB8=P1^7;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SB1==0){K1=0;delay(100);}else K1=1;
            if(SB2==0){K2=0;delay(100);}else K2=1;
                if(SB3==0){K3=0;delay(100);}else K3=1;
                if(SB4==0){K4=0;delay(100);}else K4=1;
                if(SB5==0){K1=0;delay(100);}else K1=1;
                if(SB6==0){K2=0;delay(100);}else K2=1;
                if(SB7==0){K3=0;delay(100);}else K3=1;
                if(SB8==0){K4=0;delay(100);}else K4=1;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RI=0; //RI 清零。
}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
switch(dat) //接收数据判断
{
uchar k;
k=10;
case 'I': P3=0X00;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全开
case 'i': P3=0XFF;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全关

case 'A': K1=0;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第一路开
case 'B': K2=0;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第二路开
case 'C': K3=0;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第三路开
case 'D': K4=0;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第四路开

case 'a': K1=1;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第一路关
case 'b': K2=1;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第二路关
case 'c': K3=1;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第三路关
case 'd': K4=1;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第四路关

case 0x55: SBUF = P1;delay(k);dat=0xee;break;           //  读输入口状态
case 0xAA: SBUF = (P3&0XFF);delay(k);dat=0xee;break;           //  读输出口状态

case 0x11: K1=~K1;K2=~K2;K3=~K3;K4=~K4;delay(k);SBUF = dat;dat=0xee;break;  //  输出口取反

default:break;                                           //  跳出
}

}
}

/********************************************************************
                              结束
*********************************************************************/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21mmX宽86mmX高20mm
二、 主要芯片:STC12C2052AD(兼容51程序)
三、 工作电压:12V或者24V(工作电压等于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
四、 串口下载程序
五、 特点:1、具有电源指示。
              2、八路输入,其中四路光电隔离,四路可做AD信号输入。
              3、四路输出光隔离输出控制继电器
              4、标准的11.0592M晶振。
              5、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6、主芯片完全兼容51程序。
              7、有内部看门狗,EEPROM
              8、输入四路具有LED指示。
              9、输出四路具有LED指示。
             10、高效率电源稳压芯片给单片机供电,工作更稳定。。
             11、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
             12、具有串口通信功能(可以上位机控制)。 六、有详细使用说明书七、提供相关软件八、提供例程及其学习资料

网友A(2018-11-17):
谢谢,刚好可以用,省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