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调通、断延时继电器控制模块PCB工程与源码电路图等设计资料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带数码管延时模块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继电器通、断时间都可调控制程序(eeprom)
使用芯片:STC12C5204AD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硬件环境:四位数显两路输入三按键
作者:yang
QQ:790244909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功能说明:继电器循环通断控制程序
继电器通、断时间可调,
key1功能键:调节模式与实时显示模式转换
keynum=0:实时显示计时模式
keynum=1:调整继电器设定闭合秒
keynum=2:调整继电器设定闭合分
keynum=3:调整继电器设定断开秒
keynum=4:调整继电器设定断开分
以上四个设定值设定好后都存入eeprom,掉电可记忆
上电时,继电器吸合,数显开始计时,到达设定闭合时间后断开;数显清零,
                    数显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继电器闭合,数显清零。。。
                                        循环下去。。

设定断开时间最大是10分59秒
设定闭合时间最大是10分59秒
********************************************************************/
#include<STC12C5A60S2.H>                 //库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define DUAN P2          //P0口控制段
#define WEI  P1          //P2口控制位
sbit jdq= P3^7;
sbit key1=P3^2;        //功能按键
sbit key2=P3^3;        //增加
sbit key3=P3^4;        //减小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 seg7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uchar wei[4]={0X01,0X02,0X04,0X08};                                 //位的控制端
uchar numb[4];              //定义字符串
uchar cnt,keynum;
uchar setfen,setmiao;
uchar setdf,setdm;
uchar miao,fen;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uchar dat);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bit flag=1;        //闭合断开标志位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程序 0.1秒
{
        uchar m,n,s;
        for(m=x;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a ,uchar b)   //显示函数
{
      WEI&=0XF0;
          DUAN=seg7code[a/10];
          WEI=wei[0];
          delay(2);

          WEI&=0XF0;
      DUAN=seg7code[a%10]&0x7f;
          WEI=wei[1];
          delay(2);

          WEI&=0XF0;
             DUAN=seg7code[b/10];
          WEI=wei[2];
          delay(2);

          WEI&=0XF0;
      DUAN=seg7code[b%10];
          WEI=wei[3];
          delay(2);

          WEI&=0XF0;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0)
{  delay(1);
    if(key1==0)
    {
           while(!key1);
           keynum++;
           TR0=0;
           jdq=0;
           if(keynum>=5)
           {
             keynum=0;
                 miao=fen=0;
                 TR0=1;
                 jdq=1;
          }
    }
  }
  switch(keynum)
  {
    case 1: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display(setfen,setmiao);
                                  setmiao++;
                                  if(setmiao>59)
                                     setmiao=59;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setmiao);  //写入函数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display(setfen,setmiao);
                            setmiao--;
                                if(setmiao==0||setmiao>=250)
                                  setmiao=0;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setmiao);  //写入函数
                          }
                        }
                 display(setfen,setmiao);
                        break;
     case 2: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display(setfen,setmiao);
                                          setfen++;
                                          if(setfen>99)
                                         setfen=99;
                                          IapEraseSector(512);
                                          IapProgramByte(512,setfen);  //写入函数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display(setfen,setmiao);
                                    setfen--;
                                    if(setfen==0||setfen>=250)
                                       setfen=0;
                                    IapEraseSector(512);
                                    IapProgramByte(512,setfen);  //写入函数
                                  }
                        }
                //        display(setfen,setmiao);
                        break;
                case 3: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display(setdf,setdm);
                                  setdm++;
                                  if(setdm>59)
                                     setdm=59;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setmiao);  //写设定闭合时间秒
                                  IapProgramByte(1,setdm);  //写设定断开时间秒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display(setdf,setdm);
                            setdm--;
                                if(setdm==0||setdm>=250)
                                  setdm=0;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setmiao);  //写设定闭合时间秒
                                IapProgramByte(1,setdm);  ////写设定断开时间秒
                          }
                        }
                        break;
                case 4: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display(setdf,setdm);;
                                          setdf++;
                                          if(setdf>10)
                                         setdf=10;
                                          IapEraseSector(512);
                                          IapProgramByte(512,setfen);  //写设定闭合时间分
                                          IapProgramByte(513,setdf);  //写设定断开时间秒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display(setdf,setdm);
                                    setdf--;
                                    if(setdf==0||setdf>=250)
                                       setdf=0;
                                    IapEraseSector(512);
                                    IapProgramByte(512,setfen);  //写设定闭合时间分
                                        IapProgramByte(513,setdf);  //写设定断开时间分
                                  }
                        }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定时器T0初始化
*********************************************************************/
void cshh()
{
         TMOD|=0X01; //定义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0Xa6;
         TL0=0X01;
         ET0=1;
         TR0=1;      //开定时器
         EA=1;       //开中断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all(void)
{
        P2M1=0;
        P2M0=0xff;
        P1M1=0;
        P1M0=0x0f;
        P3M1&=0x7f;
        P3M0|=0x80;
        P3=0xff;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all();
        setfen=IapReadByte(512);           //读设定闭合秒
        setdf= IapReadByte(513);                   //读设定断开秒
        setmiao=IapReadByte(0);                          //读设定闭合分
        setdm=IapReadByte(1);                          //读设定断开秒
        cshh();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keynum==0)   //实时计时模式
           {
             display(fen,miao);
           }
           if(keynum>0&&keynum<3) //设定闭合分和秒模式
             display(setfen,setmiao);
           if(keynum>=3&&keynum<5) //设定断开分和秒模式
             display(setdf,setdm);
       keyscan();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1
{
   TH0=0Xa6; //定时初值
   TL0=0X01; //定时初值
   cnt++;
   if(cnt>=40)
   {
         c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
    }
        if((fen>=setfen)&&(miao>=setmiao)&&flag)
    {
            flag=0;
        jdq=0;
                miao=0;
                fen=0;
    }
        if((fen>=setdf)&&(miao>=setdm)&&(flag==0))
    {
        jdq=1;
                miao=0;
                fen=0;
                flag=1;
    }
}

【简介】
一、 尺寸:88.1cmX44.7cmX2cm
工作电压:直流12;
特点:
1、可编程(通过下载排针可下载程序),比较灵活
2、具有两路(IN0IN1)控制/检测信号输入端(也可作为两路AD采样输入)
3、有三个按键输入可以用来编程作为调节参数
4、一路DS18B20温度采集
5、具有继电器吸合指示灯
6、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最大控制设备2000W
7、可实现一路信号(低电平有效)输入控制继电器延时闭合,延时通断功能
8、具有继电器吸合指示灯
四、默认功能:
l 温度设定要有存储功能,断电重新启动时,设定的温度值有记忆。
l 设定报警温度值,设定温度范围是0125
l 温度设定用三个按键完成。分别为:key1功能键、key2调节键
l 按键要有防抖动功能。
l 按功能键key1时显示上次的温度设定值。同时设定温度的百位值闪烁,按上调键一次温度升高一度,同理,再次按下功能键时,十位进行调节。。
l 开机显示设定温度值,过5秒后显示实测温度。
l 当超过设定温度值时继电器吸合,低于设定温度时断开
l 串口发送温度值(注:需要改动板子,外加晶振)
五、可以根据顾客要求设计各种产品模块,延时、温度报警、电脑控制等等
六、DS18B20简介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接线方便,封装成后可应用于多种场合,如管道式,螺纹式,磁铁吸附式,不锈钢封装式,型号多种多样,有LTM8877LTM8874等等。主要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改变其外观。封装后的DS18B20可用于电缆沟测温,高炉水循环测温,锅炉测温,机房测温,农业大棚测温,洁净室测温,弹药库测温等各种非极限温度场合。耐磨耐碰,体积小,使用方便,封装形式多样,适用于各种狭小空间设备数字测温和控制领域。
1: 技术性能描述
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DS18B20在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实现微处理器与DS18B20的双向通讯。
、测温范围 55℃+125℃,固有测温误差(注意,不是分辨率,这里之前是错误的)0.5℃
、支持多点组网功能,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唯一的三线上,最多只能并联8个,实现多点测温,如果数量过多,会使供电电源电压过低,从而造成信号传输的不稳定。
、工作电源: 3~5V/DC
、在使用中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
测量结果以9~12位数字量方式串行传送
、不锈钢保护管直径 Φ6
、适用于DN15~25, DN40~DN250各种介质工业管道和狭小空间设备测温
标准安装螺纹 M10X1, M12X1.5, G1/2”任选
PVC电缆直接出线或德式球型接线盒出线,便于与其它电器设备连接

网友A(2018-09-28):
这个教程和说明对不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