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04AD电压报警检测模块原理图与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电压检测模块

电路原理图:
【简要说明】
  • 尺寸:88mmX45mmX高15mm
    二、主要芯片:STC12C5604AD
    三、工作电压:直流12V
  • 特点:
    1、检测模拟量电压范围0~10V量程可根据客户的需要拓宽
    2、数码管显示范围0~9.999
    3、四位数码管显示
    4、输入输出接线简单
    5、AD转换频率125K,10位数据转换
    7、可设定高低压报警值。高于(低于)某个电压报警
  • 作用:将输入的模拟信号(电压或者电流)量转换成为0~5000的数字量,由数码管显示出来可设置高低电压报警、
适用场合:单片机学习、电子竞赛、产品开发、工业控制、毕业设计。。。

【图片展示】
接线时候供电的+接+12v,供电的负就接-12v,要检测的电压信号就信号的输入,电压的正极接+,负极接-。
设置说明:KEY1键按下进入设置模式,此时可以按KEY2和KEY3分别加减数字,这个数值是我们电压报警的上限值。在检测的电压值高于这个值后继电器就会吸和。(当然也可以是低于这个值继电器吸和。可以通过编程改变需要的功能。)再次按KEY1键回到待机模式,此时数码管上显示的就是我们的信号的电压值。
PCB尺寸图
图片展示
效果展示

/********************************************************************
                            汇诚科技实现功能:检测电流,数码管显示电流值
使用芯片:STC12C5604AD
产品模块编号:两输入,一路电压检测,三个按键,四位数显,一路继电器
晶振:外部晶振 11.0592M
编译环境:Keil -uvision4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include "main.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开始转换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27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sfr ADC_DATA=0xc6;           //7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DUAN P2                   //P0口控制段
#define WEI  P1                   //P2口控制位
/********************************************************************
                            初始定义
*********************************************************************/
//数码管显示段码
code uchar seg7code[11]={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int cnt;
uint16 idata setvol_H;
uint volt;
uint dis;
uchar flag = 1;

uchar start_delay;
// 串行中断程序
void initInt(void)
{
        TMOD = 0x01;
        PCON = 0;
        TH0 =(655336-1000)/256;
    TL0 =(655336-1000)%256;
        TR0 = 1;
    ET0 = 1;
        EA = 1;
}
//初始化
//初始化
void initProg(void)
{
    P2M1=0;
        P2M0=0xff;
        P1M1=0xf0;
        P1M0=0xff;
        P3M1&=0x7f;
        P3M0|=0x80;
        initInt(); //初始化定时器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x)//延时程序 0.1秒
{
        uint m,n,s;
        for(m=x;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AD转换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ADC()
{
        P1M0|=0xf0;
        //P1M1=0xf0;
        ADC_RES=0;        //AD数据寄存器清空
    ADC_CONTR=ADC_POWER | ADC_SPEEDHH | ADC_START;//打开AD电源,转换周期XX
    delay(10);                //延时
        //采集7通道的
}

/********************************************************************
                         AD转换控制程序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px)          //转换输出的数据 (PX为通道口)
{
    uint t;
        ADC_CONTR=ADC_POWER | ADC_SPEEDHH | px | ADC_START;//开始转换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AD转换
         t=ADC_RES;
         return t;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_scan(void)
{
  if(key1==0) //功能按键,显示调整和实测值
  {
      delay(2);
          if(key1==0)
          {
                 while(!key1);
                 switch(flag)
                 {
                         case 1:         //进去设置模式
                        flag = 2;
                        break;
                        case 2:          //每次设置后保存设置的值
                        flag = 1;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setvol_H&0xff));
                        IapProgramByte(1,(setvol_H>>8));
                        break;
                 }
          }

  }
  if(flag!=1)
  {
          if(key3==0) //增加设定电流值
          {
             delay(5);
                 if(key3 ==0)
             {
                  switch(flag)
                         {
                         case 1:
                         break;
                         case 2:
                         setvol_H = setvol_H - 10;
                         if(setvol_H<=10)
                         {
                                  setvol_H = 10;
                         }
                         break;
                         }
                 }

          }
          if(key2 ==0)
          {
                   delay(5);
                 if(key2 ==0)
                   {
                         switch(flag)
                         {
                         case 1:

                         break;
                         case 2:
                         setvol_H = setvol_H + 10;
                         if(setvol_H>=5000)
                         {
                                  setvol_H = 5000;
                         }
                         break;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ong ad,ad1,temp;
    uchar cnt1;
        delay(30);
        setvol_H  = (IapReadByte(1)<<8)+IapReadByte(0);//初始化报警值
        initProg();//初始化
    InitADC();  //AD初始化

        while(1)
        {
          ad  =ad1=0;
          while(++cnt1<254)
          {
          ad = ad+ GetADCResult(6);//2.5v基准
          ad1 =ad1+ GetADCResult(7);
          }
          ad1 = ad1/254;
          ad = ad/254;
          temp = (ad1*2.5/ad)*300;        //转换求测量值
          cnt1 = 0;
          volt = (uint)temp + 50;
           switch(flag)        //显示测量值
           {
                     case 1:
                  dis = volt;
                  break;
                  case 2:
                  dis = setvol_H; //设置高压
                  break;
           }
           key_scan();//按键扫描
           if((volt<setvol_H))        //报警
           {
                   OUT = 0;
                start_delay = 1;
           }
        }
}
/********************************************************************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cnt2,cnt3;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cnt++;
         if(cnt>4)
         {
            cnt=1;
         }
……………………

网友A(2018-10-23):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B:
网上带这款单片机的半成品很便宜,不知是否能利用下,下载参考下,可惜积分不够。

网友C(2019-04-14):
谢谢楼主,这个我找了好久

网友D(2020-08-13):
这个介绍得很详细,下载一个学习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