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AD输入继电器输出数显按键温度报警开关模块(单片机源码+电路图资料)

楼主:
温度报警开关按键设定报警值
一、简要说明
模块尺寸:长88.1mmX宽44.7mm X 高20mm
工作电压:直流12伏;
模块功耗:0.03A(继电器吸合)
主要芯片:STC12C5204AD或STC12C5604AD、LM7805
二、特点:
1、 可编程(通过下载口下载),标准TTL接口
2、三个按键调节,可以编程实现想要的调节功能
3、下载程序时,通过USB转TTL免断电下载线,有需要顾客请点此
4、使用C语言编程,和普通51单片机编程一样,使用keil软件编程
5、有两路路输入控制端(低电平有效,即用电源负极触发)
6、两路输入也可做AD采集,采集0到5V电压
7、有电源带指示灯
8、继电器吸合时有指示灯
9、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最大控制设备2000W)
10、提供程序免费定制服务
11、提供相关程序例程、原理图、使用说明和相关资料
、使用场合:
工业控制、汽车设备改装、电子竞赛、毕业设计、单片机学习等等
、接线说明:
1、DS18B20位置也可接10k电位器,通过编程采集电位器电压值来,来实现各种延时时间的调节参数
2、三个按键调节可以通过编程实现各种调节功能,比如时间设定等
3、IN1和IN2两路模拟量输入,可以采集0到5V模拟电压
、下载程序步骤:

1、下载硬件连接

2、使用stc下载软件下载程序
六、默认功能:
注意:如顾客无特殊要求,板子下载默认功能程序
  • 温度设定要有存储功能,断电重新启动时,设定的温度值有记忆。
  • 设定报警温度值,设定温度范围是0到125度
  • 温度设定用三个按键完成。分别为:key1功能键、key2调节键
  • 按键要有防抖动功能。
  • 功能key1时显示上次的温度设定值。同时设定温度的百位值闪烁,按上调键一次温度升高一度,同理,再次按下功能键时,十位进行调节。。
  • 开机显示设定温度值,过5秒后显示实测温度。
  • 当超过设定温度值时继电器吸合,低于设定温度时断开
、DS18B20简介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接线方便,封装成后可应用于多种场合,如管道式,螺纹式,磁铁吸附式,不锈钢封装式,型号多种多样,有LTM8877,LTM8874等等。主要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改变其外观。封装后的DS18B20可用于电缆沟测温,高炉水循环测温,锅炉测温,机房测温,农业大棚测温,洁净室测温,弹药库测温等各种非极限温度场合。耐磨耐碰,体积小,使用方便,封装形式多样,适用于各种狭小空间设备数字测温和控制领域。
1: 技术性能描述
①、 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DS18B20在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实现微处理器与DS18B20的双向通讯。
② 、测温范围 -55℃~+125℃,固有测温误差(注意,不是分辨率,这里之前是错误的)0.5℃。
③、支持多点组网功能,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唯一的三线上,最多只能并联8个,实现多点测温,如果数量过多,会使供电电源电压过低,从而造成信号传输的不稳定。
④、工作电源: 3~5V/DC
⑤ 、在使用中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
⑥、 测量结果以9~12位数字量方式串行传送
⑦ 、不锈钢保护管直径 Φ6
⑧ 、适用于DN15~25, DN40~DN250各种介质工业管道和狭小空间设备测温
⑨、 标准安装螺纹 M10X1, M12X1.5, G1/2”任选
⑩ 、PVC电缆直接出线或德式球型接线盒出线,便于与其它电器设备连接
整板标注
1、用于各类延时,可用电位器调节延时时间
  • 如用电位器调节延时时间的话,最大调节时间范围是0-255s
  • 如用按键调节,最大调节时间是0-9999,具有掉电存储功能
  • IN1和IN2两路信号输入端,可作为AD采样输入用
2、用于温度控制
下载程序图示
改装晶振后485接口传送温度
产品展示
提供开发相关例程

触发启动停止继电器通、断时间都可调控制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按键调节延时控制类
实现功能:带停止,启动控制继电器通、断时间都可调控制程序(eeprom)
使用芯片:STC12C5204AD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硬件环境:四位数显两路输入三按键
作者:yang
QQ:790244909
/********************************************************************
/********************************************************************
功能说明:继电器循环通断控制程序
继电器接通、断开时间都可调,
IN1启动按键,短接GND,注意该触发端电压不能高于5V,否则烧坏单片机
IN2停止按键,短接GND,注意该触发端电压不能高于5V,否则烧坏单片机
key1功能键:调节模式与实时显示模式转换
keynum=0:实时显示计时模式
keynum=1:调整继电器设定闭合秒
keynum=2:调整继电器设定闭合分
keynum=3:调整继电器设定断开秒
keynum=4:调整继电器设定断开分
以上四个设定值设定好后都存入eeprom,掉电可记忆
上电时,继电器吸合,数显开始计时,到达设定闭合时间后断开;数显清零,
                    数显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继电器闭合,数显清零。。。
                                        循环下去。。

设定断开时间最大是99分59秒
设定闭合时间最大是99分59秒
********************************************************************/
#include<STC12C5A60S2.H>                 //库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define DUAN P2          //P0口控制段
#define WEI  P1          //P2口控制位
//输入控制端
sbit IN1=P1^6;
sbit IN2=P1^7;

sbit jdq= P3^7;
sbit key1=P3^2;        //功能按键
sbit key2=P3^3;        //增加
sbit key3=P3^4;        //减小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 seg7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uchar wei[4]={0X01,0X02,0X04,0X08};                                 //位的控制端
uchar numb[4];              //定义字符串
uchar cnt,keynum;
uchar setfen,setmiao;
uchar setdf,setdm;
uchar miao,fen;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uchar dat);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bit flag=1;        //闭合断开标志位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程序 0.1秒
{
        uchar m,n,s;
        for(m=x;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a ,uchar b)   //显示函数
{
      WEI&=0XF0;
          DUAN=seg7code[a/10];
          WEI|=wei[0];
          delay(2);

          WEI&=0XF0;
      DUAN=seg7code[a%10]&0x7f;
          WEI|=wei[1];
          delay(2);

          WEI&=0XF0;
             DUAN=seg7code[b/10];
          WEI|=wei[2];
          delay(2);

          WEI&=0XF0;
      DUAN=seg7code[b%10];
          WEI|=wei[3];
          delay(2);

          WEI&=0XF0;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0)
{  delay(1);
    if(key1==0)
    {
           while(!key1);
           keynum++;
           if(keynum>=1&&keynum<=4)
           {
             TR0=0;
                 cnt=0;
                 miao=0;
                 jdq=1;
                 fen=0;
           }

           if(keynum>=5)
           {
             keynum=0;
                 miao=fen=0;
                 TR0=1;
                 jdq=0;
          }
    }
  }
  switch(keynum)
  {
    case 1: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display(setfen,setmiao);
                                  setmiao++;
                                  if(setmiao>59)
                                     setmiao=59;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setmiao);  //写入函数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display(setfen,setmiao);
                            setmiao--;
                                if(setmiao==0||setmiao>=250)
                                  setmiao=0;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setmiao);  //写入函数
                          }
                        }
                 display(setfen,setmiao);
                        break;
     case 2: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display(setfen,setmiao);
                                          setfen++;
                                          if(setfen>99)
                                         setfen=99;
                                          IapEraseSector(512);
                                          IapProgramByte(512,setfen);  //写入函数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display(setfen,setmiao);
                                    setfen--;
                                    if(setfen==0||setfen>=250)
                                       setfen=0;
                                    IapEraseSector(512);
                                    IapProgramByte(512,setfen);  //写入函数
                                  }
                        }
                //        display(setfen,setmiao);
                        break;
                case 3: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display(setdf,setdm);
                                  setdm++;
                                  if(setdm>59)
                                     setdm=59;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setmiao);  //写设定闭合时间秒
                                  IapProgramByte(1,setdm);  //写设定断开时间秒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display(setdf,setdm);
                            setdm--;
                                if(setdm==0||setdm>=250)
                                  setdm=0;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setmiao);  //写设定闭合时间秒
                                IapProgramByte(1,setdm);  ////写设定断开时间秒
                          }
                        }
                        break;
                case 4: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display(setdf,setdm);;
                                          setdf++;
                                          if(setdf>10)
                                         setdf=10;
                                          IapEraseSector(512);
                                          IapProgramByte(512,setfen);  //写设定闭合时间分
                                          IapProgramByte(513,setdf);  //写设定断开时间秒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display(setdf,setdm);
                                    setdf--;
                                    if(setdf==0||setdf>=250)
                                       setdf=0;
                                    IapEraseSector(512);
                                    IapProgramByte(512,setfen);  //写设定闭合时间分
                                        IapProgramByte(513,setdf);  //写设定断开时间分
                                  }
                        }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定时器T0初始化
*********************************************************************/
void cshh()
{
         TMOD|=0X01; //定义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 TR0=1;      //开定时器
         EA=1;       //开中断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all(void)
{
        P2M1=0;
        P2M0=0xff;
        P1M1=0;
        P1M0=0x0f;
        P3M1&=0x7f;
        P3M0|=0x80;
        P3=0xff;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all();
        setfen=IapReadByte(512);           //读设定闭合分钟
        setdf= IapReadByte(513);                   //读设定断开分钟
        setmiao=IapReadByte(0);                          //读设定闭合秒钟
        setdm=IapReadByte(1);                          //读设定断开秒钟
        cshh();
        while(1)
        {
           if(keynum==0)   //实时计时模式
           {
             display(fen,miao);
           }
           if(keynum>0&&keynum<3) //设定闭合分和秒模式
             display(setfen,setmiao);
           if(keynum>=3&&keynum<5) //设定断开分和秒模式
             display(setdf,setdm);
       keyscan();
           if(IN1==0)
           {
                      delay(5);
                   if(IN1==0)
               {
                     TR0=1;
                         cnt=0;
                         miao=0;fen=0;
                         jdq=0;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IN1);
               }
           }
            if(IN2==0)
           {
                      delay(5);
                   if(IN2==0)
               {
                     TR0=0;
                         jdq=1;                         //定时器初始化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11、三路模拟量采集并显示(AD—UART发送)\
01、设定报警温度范围-55到125度\
01、设定报警温度范围-55到125度 - 共阴\
02、继电器通、断时间都可调控制程序(eeprom)\
04、0~5V模拟量采集显示\
05、用电位器调节继电器延时闭合(0到255秒)可调\
05、采用ADC控制继电器延时通断时间(0~255)秒、分可调\
06、接通电源延时30分钟断开2012.12.28\
07、继电器循环通断控制程序(eeprom)\
08、DS18B20基础程序\
09、用电位器调节继电器延时时间\
10、按键调节时间可调掉电记忆\
顾客定制\

网友A(2018-03-05):
源码注释详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