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六路输入输出继电器工控板VB上位机与下位机源程序等资料

楼主(2018-03-02):
六路输入输出可编程继电器工控板
一、应用场合
  • 工业控制需要扩展输出口的场合
  • PLC输出接口扩展
  • 组态触摸屏控制
  • 工业设备控制、单片机学习、电子竞赛、产品开发智能家居控制等等
、简要说明

    • 尺寸:长145mmX90mmX39mm
    • 主要芯片:STC89C52RC
    • 工作电压:12V另有24V
    • 通过串口母头下载程序
    • 便于二次开发,便于更改程序
特点:

    • 具有电源指示。
    • 六路输入输出具有信号指示灯。
    • 输入输出光隔离输出控制
    • 标准的11.0592M晶振。
    • 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 主芯片完全兼容51程序。
    • 有内部看门狗,EEPROM
    • 高效率电源稳压芯片给单片机供电,工作更稳定。
    • 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
    • 具有串口通信功能(可以电脑软件控制,即上位机软件)
    • 有程序下载口,可随意更改程序。
    • 可按客户要求定制协议

四、工作环境
  • 工作环境温度:-20℃~65℃
  • 相对湿度:95%(无凝结)
  • 五、引脚描述
编号
名称
描述
编号
名称
描述
1
VCC
12V电源正极
11
CO2
第二组继电器公共端
2
GND
电源负极
12
CK2
第二组继电器常开端
3
IN0
第一组开关量输入(P1.0)
13
CO3
第三组继电器公共端
4
IN1
第二组开关量输入(P1.1)
14
CK3
第三组继电器常开端
5
IN2
第三组开关量输入(P1.2)
15
CO4
第四组继电器公共端
6
IN3
第四组开关量输入(P1.3)
16
CK4
第四组继电器常开端
7
IN4
第五组开关量输入(P1.4)
17
CO5
第五组继电器公共端
8
IN5
第六组开关量输入(P1.5)
18
CK5
第五组继电器常开端
9
CO1
第一组继电器公共端
19
CO6
第六组继电器公共端
10
CK1
第一组继电器常开端
20
CK6
第六组继电器常开端
【标注说明】
【上位机界面】(提供源代码)

【测试程序】互锁控制,顺序控制与自锁控制源码都有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1对1输入输出互锁控制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程序说明:

当IN0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8吸合(即:COM7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1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7吸合(即:COM6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2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6吸合(即:COM5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3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5吸合(即:COM4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4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4吸合(即:COM3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5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3吸合(即:COM2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6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2吸合(即:COM1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7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1吸合(即:COM0与CK接通CB断开);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nsigned 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定义八位输入为单片机P1口*/
sbit IN0=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IN3=P1^3;
sbit IN4=P1^4;
sbit IN5=P1^5;
///sbit IN6=P1^6;
//sbit IN7=P1^7;

/*定义八位输出为单片机P2口*/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K5=P2^4;
sbit K6=P2^5;
//sbit K7=P2^6;
//sbit K8=P2^7;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if(IN0==0){delay(100);while(!IN0);P2=0XFE;} //当IN0与GND接通后,P2口输出01111111,继电器K8吸合其它继电器断开;
if(IN1==0){delay(100);while(!IN1);P2=0XFD;} //当IN1与GND接通后,P2口输出10111111,继电器K7吸合其它继电器断开;
if(IN2==0){delay(100);while(!IN2);P2=0XFB;} //当IN2与GND接通后,P2口输出11011111,继电器K6吸合其它继电器断开;
if(IN3==0){delay(100);while(!IN3);P2=0XF7;} //当IN3与GND接通后,P2口输出11101111,继电器K5吸合其它继电器断开;
if(IN4==0){delay(100);while(!IN4);P2=0xef;} //当IN4与GND接通后,P2口输出11110111,继电器K4吸合其它继电器断开;
if(IN5==0){delay(100);while(!IN5);P2=0xdf;} //当IN5与GND接通后,P2口输出11111011,继电器K3吸合其它继电器断开;
//if(IN6==0){delay(100);while(!IN6);P2=0XFD;} //当IN6与GND接通后,P2口输出11111101,继电器K2吸合其它继电器断开;
//if(IN7==0){delay(100);while(!IN7);P2=0XFE;} //当IN7与GND接通后,P2口输出11111110,继电器K1吸合其它继电器断开;
}
}

/********************************************************************
                              结束
*********************************************************************/

【图片展示】

网友A(2018-10-25):
这个可以商用嘛?

网友A:
这个可以正常使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