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老弟们,咋办啊,使用无线模块(NRF24L01)遇到槛儿了!

楼主(2018-03-02):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小夏同学,学单片机应该算一年多了(断断续续的),还是门外汉。。      u=517938955,2498068913&fm=27&gp=0.jpg
   最近,参加了一个比赛,做格斗机器人(2KG级别)。什么样的格斗机器人呢,大神做出来的是酱紫的↓
    他们3D打印,数控加工。。。我顶多做好之后用不锈钢裹个车壳子
   下面这张图,貌似是arduino做的遥控
    下面进入正题。
    我感觉,学NRF24L01就没有红外遥控,数码管,流水灯,按键那么简单了。这些程序,看看程序,就能模仿出个一二三来。NRF24L01属于通信模     块,我光看程序就理解不了了。这里面涉及了很多命令还有时序什么的,需要不仅是对单片机表面的认识了。我先是学习了一下串口通信,用串口助手调试成功了,然后现在想学NRF,发现难度很大,自己研究不懂。希望大家支个招。
    模块买了应该有了一个月了,每天多多少少也在弄,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是说没有调通几个通道速度实在太慢了。我的时间都用在哪里了呢,真的很郁闷,就像大家平常所说的,起了大早赶了晚集,努力不出工。。
    每一个建议我都会好好考虑,谢谢每一个发言的朋友。

网友A:
现在玩单片机都像搭积木似的,好多都有现成的模块出售。只要按说明书搭建即可,无需考虑太多的细节
不像前辈那样凡事都得亲力亲为

网友B:
你在上面的搜索栏,搜索论坛的NRF24L01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玩单片机都像搭积木似的,好多都有现成的模块出售。只要按说明书搭建即可,无需考虑太多的细节
不像前 ...

前辈说的好,我懂了。现在,貌似努力死磕单片机程序只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注意细节越不会越慢,我都不知道我这种死磕的精神是从哪里学来的

网友C:
我是玩单片机,没有开发用途,我的方法是构思好了系统后就百度各种相关资料,而后筛选有用的,能用的不改、能改的不写,而后把他们连起来就好了,原件的数据手册是不可或缺的,有些还要找到原版的(24L01的汉化资料很多不全、有误的,就需要英文资料),因为没有手册也分析不了程序的。

网友D:
建议先模仿 借鉴别人成功的例子 再加上自己的想法 进行优化 ,时序、寄存器配置这块不能错

网友E:
理论很重要的。
感觉你应该找个师傅指点一下,或找个共同爱好者研究研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很重要的。
感觉你应该找个师傅指点一下,或找个共同爱好者研究研究更好。

我目前是自学。对,我可以问我的学弟,学弟学单片机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模仿 借鉴别人成功的例子 再加上自己的想法 进行优化 ,时序、寄存器配置这块不能错

嗯。谨遵教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玩单片机,没有开发用途,我的方法是构思好了系统后就百度各种相关资料,而后筛选有用的,能用的不改、 ...

嗯嗯但是这样会不会失去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啊,我很有这方面的担忧,所以经常纠结于到底用一个新的模块是先看别人的程序呢,还是先读Datasheet呢。我一般会先看datasheet再自己写一些程序,然后写得很错误,之后才找别人的程序看。这个过程要花去我一两天的时间(至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上面的搜索栏,搜索论坛的NRF24L01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谢谢,这我知道的,就是一般不容易看懂,需要花时间去研究,自己的读程序的能力比较低下

网友F:
难度不大,好好看资料,把datasheet里面你需要用到的寄存器看看,找一些demo程序。就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这样会不会失去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啊,我很有这方面的担忧,所以经常纠结于到底用一个 ...

你的担忧是肯定的,你说的方法也是正道,注重自己的编程能力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但我所不同的是由于没用专业应用的前景,出于爱好无目的的玩,所以我就只重结果了,当然,将别人的程序按照自己的要求改编这个能力还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担忧是肯定的,你说的方法也是正道,注重自己的编程能力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但我所不同的是由于没用专 ...

了解!我想在单片机方面理解深入一些,多思考多做才行。感谢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