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学习STM32]第四讲:UART通讯实验—控制LED
#

楼主(2018-03-02):
一、概述
1、UART简介
  UART:通用同步/异步串行接收/发送器,由时钟发生器、数据发送器和接收器三大部分组成。UART是一个全双工通用同步/异步串行收发模块,该接口是一个高度灵活的串行通信设备。STM32F407IGT6具有6个UART收发器,可使用相应的代码使能后使用。
2、UART特点
  • 全双工操作(相互独立的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
  • 同步操作时,可主机时钟同步,也可从机时钟同步。
  • 支持8和9位数据位,1或2位停止位的串行数据桢结构。
  • 由硬件支持的奇偶校验位发生和检验。
  • 数据溢出检测。
  • 帧错误检测。
  • 包括错误起始位的检测噪声滤波器和数字低通滤波器。
  • 三个完全独立的中断,TX发送完成、TX发送数据寄存器空、RX接收完成。
  • 支持多机通信模式。
  • 支持倍速异步通信模式。
3、UART时序
           图4_0 UART时序
空闲位:高电平。
启动位:一个低电平。
字符数据:可以选择8和9位数据位。
奇偶校验位:根据需要选择是否进行校验。
停止位:一个高电平。
4、TTL、RS232、RS485、RS422通信
TTL、RS232、RS485都是指电平信号,USART可使用相应的电平转换芯片,实现这三种通信。
  • TTL:电平信号数据表示采用二进制规定,+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通讯方式为全双工通信。
  • RS232:232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辑“1”为-3到-15V;逻辑“0”为+3到+15V。通讯方式为全双工,通讯距离15m,RS-232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20Kbps。
  • RS485: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通讯方式为半双工,通讯距离1200m,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 RS422:RS422采用两对差分线传输数据,电平与RS485相同。通讯方式为全双工,通讯距离1200m,RS-422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二、硬件电路

                图4_1UART引脚图
             图4_2UART转USB
  本试验使用的芯片STM32F407IGT6,使用UART为UART_4,引脚位PA0和PA1,经过串口转USB芯片CH340转换后,可通过USB接口与计算机通讯。
三、 实验原理
  计算机安装 CH340 驱动后,可通过串口工具来接收串口发送的数据和向串口发送给数据。用串口工具打开iCore3对应的端口,波特率设为115200,发送相应的命令,便可以控制ARM LED的亮灭情况。串口命令如下表:
表4_1: 串口控制命令
LED_RED_ON\cr\lf
LED 红灯亮
LED_RED_OFF\cr\lf
LED 红灯灭
LED_BLUE_ON\cr\lf
LED 蓝灯亮
LED_BLUE_OFF\cr\lf
LED 蓝灯灭
LED_GREEN_ON\cr\lf
LED 绿灯亮
  LED_GREEN_OFF\cr\lf
LED 绿灯灭

                          图:4_3 控制实例
四、源代码
1.USART初始化结构体介绍
typedefstruct
{
uint32_tUSART_BaudRate;
uint16_tUSART_WordLength;
uint16_tUSART_StopBits;
uint16_tUSART_Parity;
uint16_tUSART_Mode;
uint16_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InitTypeDef;

  • 波特率:每秒传输的二进制位个数。
  • 数据长度:可选择8位,9位。
  • 停止位:可选择0.5位、1位、1.5位和2位。
  • 校验位:可选择无校验、奇校验、偶检验。
  • USART模式:可选择接收模式、发送模式、收发模式。

2.主函数
/*
*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ysloveivy.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int main(void)
{
        inti;
        char buffer[20];
        led.initialize();
        usart4.initialize(9600);
        usart4.printf("hello! I am iCore3!\r\n");                              //串口4输出
        while(1){
                if(usart4.receive_ok_flag){                                          //接收完成
usart4.receive_ok_flag = 0;
                        for(i = 0;i <20;i++){
                                buffer[i] = tolower(usart4.receive_buffer[i]);
                        }
                        //比较接收信息
                        if(memcmp(buffer,"led_red_on",strlen("led_red_on")) == 0){
                                LED_RED_ON;
                                usart4.printf("ok!\r\n");
                        }
                        if(memcmp(buffer,"led_red_off",strlen("led_red_off")) == 0){
                                LED_RED_OFF;
                                usart4.printf("ok!\r\n");
                        }
                        if(memcmp(buffer,"led_green_on",strlen("led_green_on")) == 0){
                                LED_GREEN_ON;
                                usart4.printf("ok!\r\n");
                        }
                        if(memcmp(buffer,"led_green_off",strlen("led_green_off")) == 0){
                                LED_GREEN_OFF;
                                usart4.printf("ok!\r\n");
                        }
                        if(memcmp(buffer,"led_blue_on",strlen("led_blue_on")) == 0){
                                LED_BLUE_ON;
                                usart4.printf("ok!\r\n");
                        }
                        if(memcmp(buffer,"led_blue_off",strlen("led_blue_off")) == 0){
                                LED_BLUE_OFF;
                                usart4.printf("ok!\r\n");
                        }
                }
        }
}

3.USART初始化及相关配置
/*
* Name               : initialize_usart4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XiaomaGee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staticint initialize_usart4(unsignedlongint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 GPIO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A0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A1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UART4);           //PA0引脚复用为UART4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GPIO_AF_UART4);           //PA1引脚复用为UART4

        USART_DeInit(UART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UART4时钟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个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UART4
        USART_Cmd(UART4, ENABLE);                                        //使能UART4
        USART_ITConfig(UART4,USART_IT_PE,ENABLE);
        USART_ITConfig(UART4,USART_IT_RXNE,ENABLE);                      //打开UART4的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eturn0;
}
/*
* Name               : send_buffer4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XiaomaGee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staticint
send_buffer4(void * buf,intlen)
{
        char *p = (char *)buf;

        if(len<= 0)return -1;

        while(len --){
                send_byte_to_usart4(*p);
                p ++;
        }
        return0;
}

/*
* Name               : send_byte_to_usart4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XiaomaGee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staticint
send_byte_to_usart4(char data)                  //TTL通信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ART4,USART_FLAG_TC) == 1));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USART_SendData(UART4,data);                                       //将数据写入数据寄存器中

        return0;
}

/*
* Name               : send_string_to_usart4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XiaomaGee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staticint
send_string_to_usart4(char * str)
{
        while(*str!='\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ART4,USART_FLAG_TC) == 1));
                USART_SendData(UART4,*str++);
        }
        return0;
}
/*
* Name               : UART4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XiaomaGee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int
UART4_IRQHandler(void)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ART4,USART_FLAG_RXNE) == 0);
        usart4.receive_buffer[usart4.counter++]=USART_ReceiveData(UART4); //接收数据

        if(usart4.receive_buffer[usart4.counter - 1] == '\n'&& usart4.receive_buffer[usart4.counter - 2] == '\r'){
                        usart4.receive_buffer[usart4.counter-1]=0;
                        usart4.counter=0;
                usart4.receive_ok_flag=1;
return0;
}
/*
* Name               : printf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XiaomaGee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staticint
my_printf4(constchar * fmt,...)                             //串口4输出
{
        __va_listarg_ptr;
        charbuf[UART_BUFFER_SIZE];

        memset(buf,'\0',sizeof(buf));

        va_start(arg_ptr,fmt);
        vsprintf(buf,fmt,arg_ptr);
        va_end(arg_ptr);

        send_string_to_usart4(buf);

        return0;

五、 实验现象
通过串口调试工具输入相应的命令,可以看到iCore3执行相应的明命令,LED按控制命令亮灭。
六、代码包下载

网友A(2020-07-05):
挺好的,如果有加更全的通信协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