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随身Wi-Fi 大佬们能推荐一款单片机吗

楼主(2018-03-02):
功能主要是把单点连接的移动数据转换成Wi-Fi热点,把sim卡上面的移动数据转换成Wi-Fi热点,不知道是用那一种单片机能实现呢?

网友A:
stm32M4的核应该可以

网友B:
stm都不一定能胜任,我都准备用全志H3做单臂路由

网友C:
这个要用到比较高端的单片机!stm32 103系列都比较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