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一个STC单片机自动下载器

楼主(2018-03-02):
         年前手里的stc下载器不能工作了,仿照网上的电路,用stc15F104W做了个补丁,能实现自动下载功能。但是因为加了个stc15F104W,外面的补丁显得有点大。期间学习了CH340G电路原理,实验了一个最为简单的免冷启动下载的电路。
         国产的ch340g芯片作为USB转TTL的芯片,第13和14引脚为MODEM联络信号输出引脚,受到STC-ISP下载软件的控制,默认为高电平,点击下载时变为持续的低电平,下载完成又变回高电平。
那么利用13或14脚的信号控制单片机的供电不是正好吗?这两个引脚多数下载器都是有预留外接插针。
RST就是14脚引出端。TCk是13脚引出端。我用的是RST。

网友A:
我也用CH340做了一个下载器,但是13 14脚是悬空的,插上去一直是无法识别该设备,你这个能用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CH340做了一个下载器,但是13 14脚是悬空的,插上去一直是无法识别该设备,你这个能用么 ?

非常好用

网友B:
下载完了后目标板不是就断电了吗?

网友C(2018-08-22):
我也按照这个搭建了一个下载器  不错! 感谢楼主

网友D:
晶振也没有。这能行?你不是ch340g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CH340做了一个下载器,但是13 14脚是悬空的,插上去一直是无法识别该设备,你这个能用么 ?

我也是无法识别

网友F(2018-09-30):
这个程序要改一下,开始烧写那里不要用延时,改成检测触发端改变来恢复初始化。

网友G(2019-05-07):
就加个 电阻  PnP三极管  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加个 电阻  PnP三极管  就可以了吗??????

没错。就这么简单

网友H:
这个会影响串口和电脑的通讯吗,因为uart在通讯时这个的电压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会影响串口和电脑的通讯吗,因为uart在通讯时这个的电压会变的

跟串口通讯不发生关系,相当于人工冷启动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错。就这么简单

npn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npn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大佬

8550,ziuubuding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用mosfet !!!!

mosfet  什么型号的???

网友J(2019-10-04):
不错不错!CH340方案,很好!

网友K(2019-12-29):
网上买的usb转TTL咋用

网友L: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自动下载器能支持除windows以外的系统么?比如Linux或者MacOS?

网友M(2020-03-06):
这种方式做的烧录器 很难用我用这个经常烧录失败

网友N:
读楼主贴有感自己搭了个555触发器的版本。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CH340做了一个下载器,但是13 14脚是悬空的,插上去一直是无法识别该设备,你这个能用么 ?

CH340要外带晶振的芯片,晶振是要12M的,11.0592是不行的,本人实测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就加个 电阻  PnP三极管  就可以了吗??????

就是利用三极管的开关作用来给单片机短暂的断电,从而达到免冷启动的效果

网友P:
好办法,我一直用在nano下载的,看来可以给STC下载用了。

网友Q:
话说回来,我看见你的模块能自动冷启动,这个怎么实现呢

网友R:
太棒了,真的可以吗?网上好多都是骗人的,您这个真的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