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灯的程序

楼主(2018-03-03):
求教有4组控制系统,每组有1个启动BUTTON1个停止BUTTON,2个LED,每组的构成都是一样的。
想编写以下程序:
每组的启动BUTTON按下弹起后,第一个LED亮5S后灭,然后第二个LED亮6S后灭,依次循环10次后停止,
每组的停止BUTTON按下弹起后,每组的LED不管什么状态都灭。
每组之间互不干扰。

网友A:
发光二极管都应该加上限流电阻吧。。。。。。

网友B:
不就是程序延时加按键控制嘛

网友C:
直接采取扫描的方式做。就是说主程序里直接用if else或者switch语句来做。思路就是这样,程序的编写应该是非常简单了。

网友D:
定时器0中断用于设置为50ms,用于亮灯的计时。定时器1中断,设置为10ms中断,每次进入中断之后扫描四个停止按键,如果按下了就把灯熄灭了,然后把定时器0关了防止灯重新亮起来。主函数就一直扫描四个开启按键。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很基础的题目,根据自己的思路按照单片机的运行模式用按键扫描和定时器很好搞定

网友F:
给你写个程序,完全满足你的要求#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3^0;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2;
sbit LED4=P3^3;
sbit LED5=P3^4;
sbit LED6=P3^5;
sbit LED7=P3^6;
sbit LED8=P3^7;

uchar num1=0,num2=0,num3=0,num4=0;                        //中断计时变量
uchar num1_1=0,num2_1=0,num3_1=0,num4_1=0;//中断计数变量
bit flag1=0,flag2=0,flag3=0,flag4=0;                //使能计时标志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启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key=0;                                //临时变量
        if(P1!=0xff)                                //检测有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500)&&(sign==0))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key=P1;                                //读取键值
                        switch(key)
                        {
                                case 0xfe: flag1=1;num1=0; break;
                                case 0xfd: flag1=0;LED1=1;LED2=1;break;
                                case 0xfb: flag2=1;num2=0; break;
                                case 0xf7: flag2=0;LED3=1;LED4=1;break;
                                case 0xef: flag3=1;num3=0; break;
                                case 0xdf: flag3=0;LED5=1;LED6=1;break;
                                case 0xbf: flag4=1;num4=0; break;
                                case 0x7f: flag4=0;LED7=1;LED8=1;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按键抬起
        {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清0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if(flag1==1)
        {
                num1++;
                if(num1<=100)
                {
                        LED1=0;LED2=1;
                }
                else
                {
                        LED1=1;LED2=0;
                }
                if(num1>=220)
                {
                        num1=0;
                        num1_1++;
                }
                if(num1_1>=10)
                {
                        LED1=1;LED2=1;flag1=0;
                }
        }
        if(flag2==1)
        {
                num2++;
                if(num2<=100)
                {
                        LED3=0;LED4=1;
                }
                else
                {
                        LED3=1;LED4=0;
                }
                if(num2>=220)
                {
                        num2=0;
                        num2_1++;
                }
                if(num2_1>=10)
                {
                        LED3=1;LED4=1;flag2=0;
                }
        }
        if(flag3==1)
        {
                num3++;
                if(num3<=100)
                {
                        LED5=0;LED6=1;
                }
                else
                {
                        LED5=1;LED6=0;
                }
                if(num3>=220)
                {
                        num3=0;
                        num3_1++;
                }
                if(num3_1>=10)
                {
                        LED5=1;LED6=1;flag3=0;
                }
        }
        if(flag4==1)
        {
                num4++;
                if(num4<=100)
                {
                        LED7=0;LED8=1;
                }
                else
                {
                        LED7=1;LED8=0;
                }
                if(num4>=220)
                {
                        num4=0;
                        num4_1++;
                }
                if(num4_1>=10)
                {
                        LED7=1;LED8=1;flag4=0;
                }
        }
}

网友G:
就是一个按钮后延时关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写个程序,完全满足你的要求#include

谢谢,运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运行结束后,再次按START键就不能运行了,请问这是扫描原因。

楼主:
将num1_1=0,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运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运行结束后,再次按START键就不能运行了,请问这是扫描原因。

按键扫描程序里有个漏洞,需要添加num1_1~num4_1的清0.
        switch(key)
        {
                case 0xfe: flag1=1;num1=0;num1_1=0; break;
                case 0xfd: flag1=0;LED1=1;LED2=1;break;
                case 0xfb: flag2=1;num2=0;num2_1=0; break;
                case 0xf7: flag2=0;LED3=1;LED4=1;break;
                case 0xef: flag3=1;num3=0;num3_1=0; break;
                case 0xdf: flag3=0;LED5=1;LED6=1;break;
                case 0xbf: flag4=1;num4=0;num4_1=0;break;
                case 0x7f: flag4=0;LED7=1;LED8=1;break;
                default: 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扫描程序里有个漏洞,需要添加num1_1~num4_1的清0.
        switch(key)
        {

num1_1=0  num2_1=0  num3_1=0  num4_1=0  加在这里会造成循环停不下来,我加在了中断程序中。
谢谢你的指导。
还想实现两个灯在工作中(交替闪烁),START按键再次按下也不会起作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num1_1=0  num2_1=0  num3_1=0  num4_1=0  加在这里会造成循环停不下来,我加在了中断程序中。
谢谢你的 ...

【还想实现两个灯在工作中(交替闪烁),START按键再次按下也不会起作用】
可以设置4个标志用于START与STOP互锁。

网友F:
引用 楼主:
num1_1=0  num2_1=0  num3_1=0  num4_1=0  加在这里会造成循环停不下来,我加在了中断程序中。
谢谢你的 ...

利用flag1~flag4标志自锁,可以实现START1~START4按键“两个灯在工作中(交替闪烁),START按键再次按下也不会起作用”
        switch(key)
        {
                case 0xfe: if(flag1==0)
                                {flag1=1;num1=0;num1_1=0;} break;
                case 0xfd: flag1=0;LED1=1;LED2=1;break;

                case 0xfb: if(flag2==0)
                                {flag2=1;num2=0;num2_1=0;} break;
                case 0xf7: flag2=0;LED3=1;LED4=1;break;

                case 0xef: if(flag3==0)
                                {flag3=1;num3=0;num3_1=0;} break;
                case 0xdf: flag3=0;LED5=1;LED6=1;break;

                case 0xbf: if(flag4==0)
                                {flag4=1;num4=0;num4_1=0;} break;
                case 0x7f: flag4=0;LED7=1;LED8=1;break;
                default: 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用flag1~flag4标志自锁,可以实现START1~START4按键“两个灯在工作中(交替闪烁),START按键再次按下 ...

谢谢,已经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用flag1~flag4标志自锁,可以实现START1~START4按键“两个灯在工作中(交替闪烁),START按键再次按下 ...

你好,我想修改交替闪烁的时间,是否只是修改(num1<=100)  (num1>=220) 就可以了?实际修改为<=180 >=300 ,  9秒和6秒。交替时间不不正确。实际只有9秒和4秒。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H:
需要加上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