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是三极管损坏还是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
蜂鸣器不叫,两段电压为0,图中三极管为9012,Vbc之间电压为4.5v,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档位,测出三极管是正常的,为什么蜂鸣器不叫

网友A(2018-03-03):
快速判断故障方法,一将9012的1脚和3脚用5-10欧姆的电阻相连,如果蜂鸣器发声,说明蜂鸣器是好的,反之蜂鸣器坏了。2如果蜂鸣器是好的将9012三极管的2脚上的电阻信号端在电路中挑起再接到GND上如果蜂鸣器发声说明三极管是好的,反之三极管坏了!

网友B:
蜂鸣有源还是无源,蜂鸣正负极

网友C:
R13要有信号输入才可以响

网友D:
那你要看一下是直流蜂鸣器还是交流蜂鸣器了
我之前试过交流蜂鸣器只在通电一瞬间响一下
而且是非常小的声音        你拿个5v的电源对
对着蜂鸣器正负极来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不用怕
不会烧的(很多条的是负 另一条就是正)

网友E:
是你对三极管的性能,以及蜂鸣器的性能未吃透.

网友F:
蜂鸣器确定是不是无源或者蜂鸣器是不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