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红外循迹小车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3-03):
一个很简单的循迹小车的程序。51单片机控制。四路红外传感器寻迹。两路电机控制两个轮子,外加一个万向轮就OK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BLACK 1
#define WHITE 0

//光电管排布 :  左1   左2   右2   右1
sbit left1=P1^0;//寻迹左1
sbit left2=P1^1;//寻迹左2
sbit right2=P1^2;//寻迹右2
sbit right1=P1^3;//寻迹右1
sbit motor_left_H=P1^4;//控制左电机前进
sbit motor_left_L=P1^5;//控制左电机后退
sbit motor_right_L=P1^6;//控制右电机
sbit motor_right_H=P1^7;//控制右电机
int time_2ms=0;
int left_PWM=0,right_PWM=0;              //0-10可调
int centre=0, centre_last=0;
int speed=7;
void PWM(int leftPWM,int rightPWM)         //PWM输出
{
    if(time_2ms<leftPWM)
         {motor_left_H=1; motor_left_L=0;}        //前轮正转
         else
         {motor_left_H=0; motor_left_L=0;}        //左轮不转
    if(time_2ms<rightPWM)
         {motor_right_H=1; motor_right_L=0;}  //右轮正转
         else
         {motor_right_H=0; motor_right_L=0;}  //右轮不转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  方式1
    TH0=(65536-2000)/256;  //    11.0592MHZ
        TL0=(65536-2000)%256;  //        约3ms
    ET0=1;                          //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  开启定时器1
        EA=1;                  //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centre=2*(int)left1+(int)left2-(int)right2-(int)right1*2;          //计算中心
  //if(centre_last>=2&¢re<=0)
//   centre=3;
//  if(centre_last<=-2&¢re>=0)
//  centre=-3;
   ///////////////////////////////速度调节
//   if(centre<2&¢re>-2)
//   speed=10;
//   else
   speed=7;
   /////////////////////////////// 计算PWM
  left_PWM =speed+centre*3/2;
  right_PWM        =speed-centre*3/2;
  if(left_PWM>10)  left_PWM=10;
  if(left_PWM< 0)  left_PWM= 0;
  if(right_PWM>10)right_PWM=10;
  if(right_PWM< 0)right_PWM= 0;
  centre_last=centre;                 //保存历史值

  }
}

void time_2ms_itp()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11.0592MHZ晶振下 约2ms
{
         TH0=(65535-2000)/256;       // 大约2ms
         TL0=(65535-2000)%256;
         time_2ms++;
         if(time_2ms>10)
         time_2ms=0;

         PWM(left_PWM,right_PWM);         //PWM输出
}

网友A(2018-08-16):
没有主函数嘛  楼主

网友B(2019-04-28):
这个完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主函数嘛  楼主

大佬,这个程序写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