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源码,利用Qt制作的

楼主:
之前学了一下Qt,然后做了一个串口助手。功能测试稳定!初学者可以参考一下!
串口助手-精简版-V3.14

作者:
    付强
    bearfq@126.com

时间:

网友(2018-01-19):
实现功能:
    1.串口收发
    2.保存数据到本地
    3.打开本地数据文件
    4.调整波特率等参数

测试实现:
    性能稳定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ui_mainwindow.h"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设置窗口图标*/
    this->setWindowIcon(QIcon(":/logo256_256.ico"));

    /*激活参数选择框*/
    activeComboBox(true);

    /*显示所有可用端口*/
    showAllPort();

    /*设置接收文本框的光标一直保持在中心*/
    connect(ui->recvTextEdit, SIGNAL(textChanged()), ui->recvTextEdit, SLOT(centerCursor()));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

/*激活/失活参数选择框*/
void MainWindow::activeComboBox(bool status)
{
    ui->serialPortComboBox->setEnabled(status);//端口下选框
    ui->BaudrateComboBox->setEnabled(status);//波特率下选框
    ui->dataBitComboBox->setEnabled(status);//数据位数
    ui->stopBitComboBox->setEnabled(status);//停止位
    ui->parityComboBox->setEnabled(status);//奇偶校验
    ui->flushPortBtn->setEnabled(status);//刷新按钮
}

//反转runFlag标志,并返回标志状态
bool MainWindow::reverseRunFlag()
{
    if (myThread->runFlag)
    {
        myThread->runFlag = false;
    }
    else
    {
        myThread->runFlag = true;
    }

    return myThread->runFlag;
}

/*显示所有可用端口*/
void MainWindow::showAllPort()
{
    const auto infos = QSerialPortInfo::availablePorts();//返回可用的端口

    for (const QSerialPortInfo &info : infos)//将所有可用端口加入到下拉框中
    {
        ui->serialPortComboBox->addItem(info.portName());
    }
}

/*清除接收文本框中的信息*/
void MainWindow::on_clearRecvBtn_clicked()
{
    ui->recvTextEdit->clear();
}

/*清除发送文本框中的信息*/
void MainWindow::on_clearSendBtn_clicked()
{
    ui->sendTextEdit->clear();
}

/*点击open按钮*/
void MainWindow::on_openBtn_clicked()
{
    DBUG_OUT;

    if(!reverseRunFlag())//子线程在运行--->关闭子线程
    {
        /*参数设置combobox全部激活*/
        activeComboBox(true);

        /*修改子线程运行标志*/
        myThread->runFlag = false;
       // myThread->finished();
    }
    else//没有运行子线程--->开启子线程
    {
        /*参数设置combobox全部失活*/
        activeComboBox(false);

        /*创建线程*/
        myThread = new MyThread;

        /*传递参数给子线程*/
        myThread->portNameStr = ui->serialPortComboBox->currentText();
        myThread->baudRateStr = ui->BaudrateComboBox->currentText();
        myThread->parityStr = ui->parityComboBox->currentText();
        myThread->dataBitsStr = ui->dataBitComboBox->currentText();
        myThread->stopBitsStr = ui->stopBitComboBox->currentText();

        /*连接信号与槽(将接收的数据显示在接收区中)*/
        connect(myThread, SIGNAL(output(QString)), this, SLOT(showData(QString)));

        //启动线程--->执行线程的run函数
        myThread->start();
    }
}

/*显示接收的数据*/
void MainWindow::showData(QString data)
{
    DBUG_OUT;

    ui->recvTextEdit->insertPlainText(data);
}

/*点击发送按钮,发送数据*/
void MainWindow::on_sendBtn_clicked()
{
    DBUG_OUT;

    //1.提取发送数据框文本
    myThread->sendData = ui->sendTextEdit->toPlainText();

    //2.发送标志置1
    myThread->sendFlag = true;
}

/*保存接收的数据到文件*/
void MainWindow::on_saveRecvBtn_clicked()
{
    DBUG_OUT;

    //1.弹出保存文件的对话框
    QString fileName = QFileDialog::getSaveFileName(this, tr("Save File"),"./recvdata",tr("text (*.txt *.cpp *.h)"));

    //2.创建新文件
    QFile file(fileName);
    file.open(QIODevice::ReadWrite | QIODevice::Truncate);

    //3.写入文本到文件中
    //3.1获取text中的文本
    QString text = ui->recvTextEdit->toPlainText();//转成纯文本

    //3.2将文本写入文件中
    file.write(text.toStdString().c_str());//转为标准字符串并返回其首地址

    //4.关闭文件
    file.close();
}

/*打开数据文件*/
void MainWindow::on_openDataBtn_clicked()
{
    DBUG_OUT;

    //1.弹出对话框:选择文件,获取文件名
    QString fileName = 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this, tr("Open File"),
                                                      "./",
                                                      tr("Text (*.txt *.cpp *.h)"));
    //2.读文件
    //2.1打开文件
    QFile file(fileName);
    file.open(QIODevice::ReadOnly);

    //2.2读文件
    char buf[1024] = {0};
    file.read(buf, sizeof(buf));

    //2.3关闭文件
    file.close();

    //3.在发送区中显示文件信息
    QString text(buf);
    ui->sendTextEdit->insertPlainText(text);
}

/*刷新端口*/
void MainWindow::on_flushPortBtn_clicked()
{
    ui->serialPortComboBox->clear();//清除原有端口号

    showAllPort();//显示现有端口号
}

网友A(2018-04-19):
支持下,感谢分析

网友B(2018-06-12):
学习QT容易吗?也想学,还有,C语言能写上位机吗

网友C(2019-04-20):
正好最近要做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9-14):
新手 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19-11-04):
我下载看了下,程序里面只能将串口缓冲区里面的数据直接显示

网友E:
程序里面只能直接显示串口发送上来的数据,但是并不能实现16进制或者ASCII码显示切换。

网友F(2019-12-21):
这个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