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模拟GPS时钟信号V1.0正式版

楼主(2018-03-03):
固件更新方法:先编辑  固件升级批处理.cmd,将 COM端口号修改为自己的端口号即可,默认为COM5

固件更新后,通过手机或者电脑无线连接到模块,模块SSID名称为“WIFI2GPS-”开头,后面4位为模块的MAC地址,模块的连接密码为:88888888

连接后在浏览器中输入 8.8.8.8 的IP地址即可打开模块配置页面,可以自己修改NTP服务器地址,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要修改好模块将要连接
到的无线SSID和密码,输入后需要点击保存按键,然后重启模块即可。

串口输出波特率为9600

此固件原著:fm999,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网友A(2018-09-26):
好东西居然没人看啊 ??  无意间看到  刚好做了一个GPS授时的时钟  这个貌似能直接替换GPS ??

网友A:
楼主   当我打开后提示按任意键   然后就直接退出啦??  还有就是8266什么型号的  。  之前做过一个GPS 时钟 但是室内时间会偏移  这个刚好能替换呢

网友B:
楼主,这个单片机怎么把这段数字转换成时间程序呢

网友C(2018-12-25):
谢谢分享,入门新手太需要了

网友D:
这个固件能通过LCD12864显示吗?

网友E(2019-08-03):
如何能再获取天气信息

网友E:
请问楼主,使用后,要更换使用的环境,无线账号和密码也会变化 ,如何再次设置?

网友E(2019-09-10):
真的是好东西,做了一个3264的钟,用这个代替GPS了,很强大,很好。

网友F(2020-06-10):
GPS模块比WIFI模块贵,且有空间限制,WIFI模拟解决了这个问题,太好了!

网友G(2020-07-15):
请问楼主,固件接收到 Local port: 2390 后,就不接收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H(2021-03-03):
刷完固件以后,手机找不到WIF信号呢

网友H:
连上了,但是手机提示密码不正确、

网友H:
哦  解决了

网友I(2021-10-04):
功能强大,可拓展,顶

网友J(2022-04-27):
好东西,多谢LZ无私奉献

网友K(2024-02-01):
有源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