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电平必须一致吗?

楼主(2018-03-03):
由于某种原因,单片机必须是3.3V、DAC必须是5V供电,那么它们之间的I2C通信是否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A:
不可以  ,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B:
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C:
有两个通用的原则,掌握了就可以了。
1、器件输入超压后,不能出现物理损坏。
2、对于0/1的界定不会出错。
分析:对于3.3V系统的输入,出现了5V系统的1会如何呢?要看这个1又多强!举一例来说:当51输出是标准模式时,其它输出是有限制,提供不了强电流,这时就不会损坏3.3V系统.而3.3V系统也会认出这个1,所以这时是可以直接相联的.
对于5V系统,关键是当它收到来自3.3V系统的1时,会不会读错,这就要看这个1是多大电压了,例如是2.5V,它能被5V系统认为是1吗.如能则可以直接相联使用.
总结:3.3V与5V系统存在可以直接相连使用的可能性.要注意以下两点:
1,3.3V输出的1要尽可能强(电压高),负载要尽可能轻(电阻大),传输速度稍小一点(速度大了,1电平来不及爬升至较高的电平),5V的输入端阻抗要大.目的只有一个,保证3.3V的1的电平足够大,能让5V系统认识这个电平是1.
2,5V系统输出的1不要太硬(电流应受限),目的:不会使节3.3V的引脚出现物理损坏.查一下5V系统的手册即可知晓.另:5V系统的0要足够低,这一点易满足.
大多情况下是可以直接相联的,但传输速率大打折扣!抗干扰能力也差了许多!且需要正确设置端口.

网友D:
这个电平一致是最好的,或者说是必须一致的,我们实践过,3.V和5.0v是可以通讯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IC资料高低电平判断是可以的,但总觉得电平不一致肯定会有這样或那样的问题。另外电平转换一般选MOS管加电阻组合转换比较好吗。

楼主:
IIC、SPI电平转换,在3.3V单片机与5V DAC通信时,是5V转3.3V,还是3.3V转5V比较合适呢,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