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源程序请问哪里出问题 和同学也没有研究出来

楼主(2018-03-03):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 (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500);
                           led=1;
                           delay(500);

                  }

网友A:
少个大括号

网友B:
延时函数要用大括号,main函数里面少了一个大括号

网友C:
delay时间太短,肉眼看不出闪烁。把时间再加长即可。

网友D:
MAIN函数少了一个括号吧

网友D:
MAIN函数 最后面少了个大括号

网友E:
delay(500)时间太短了,人眼看过去就是led一直亮的

网友F:
您这个延时是500US的。这么快的速度,人眼是分辨不出来滴。改一下延时程序吧。

网友G: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 (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500);
        led=1;
        delay(500);
        }
}

改好了
你的delay函数包住的是这个” ( ) “???
是函数就只有这个吧“ {  } “
而且你main函数少了个 ” } “
这应该是你自己复制少了
你要多注意细节

网友H:
问题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和同学也没有研究出来 ”呢?

网友I:
主函数少了大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