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控硅的型号码?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个控硅的型号码?如图!

网友A(2018-03-03):
从左到右23脚还有一个DB3

网友B:
用过,是st的可控硅。看大小是bta41

网友C:
是st的可控硅。BTA26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st的可控硅。BTA26

谢谢!学习了!

网友A:
谢谢!另一种原物找齐了!原图在这里!但不知道控硅的型号!〈原来是铁壳的〉我用塑封的,试了几种都不行!有那位师父帮忙改一下?谢谢!

网友D:
那些塑封的可控硅是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