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 画PCB封装没有keep-out-layer层选项?

楼主(2018-03-03):
AD18 画PCB封装没有keep-out-layer层选项,怎么解决,旧版本都有的。。。

网友A:
我记得选中功能栏place 按钮下的keep out layer层就能画了。你试试看。

网友B:
切换到keeper out layer,P+K+T,就可以画了

网友C:
18的话有点麻烦
菜单栏 视图   板子规划模式
然后
菜单栏 设计   重新定义板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选中功能栏place 按钮下的keep out layer层就能画了。你试试看。

试了,可以,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到keeper out layer,P+K+T,就可以画了

试了可以画了,多谢了

网友D(2018-11-07):
板的外形是机械工程师画的,很复杂,现在无法转换成 keep_out layer, 但尚能够定义为 Board shape。希望 AD 能够自动把 board shape 定义为禁止布线边界。不然,又要自己照着画,那就苦逼了,浪费时间!与其这样,我不如保留 17.0.6以及之前的版本,搞定了板外形,才用新版本继续画。

网友E:
直接导入

网友F(2019-10-28):
楼主我想问一下AD18稳不稳呀?好用不?我用的AD9经常崩溃直接自己关闭软件,要么就卡死不动。。。,也不知道是不是电脑问题还是软件

网友G:
导入dxf 在PCB LAYER选项中有keep-out layer层
导入到PCB后,双击边框显示Layer not defined

网友H:
我都是用机械层

网友I(2020-04-06):
引用 网友B:
切换到keeper out layer,P+K+T,就可以画了

谢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