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关于IIC的STVD例子

楼主(2018-03-03):
    STM8S003的IIC总是令人头大。现在附上一个STVD的例子。验证可以通过的

对于stm8,用库函数操作,上手容易,但是有好也有坏。这次手头上用到的是8S003这个芯片,如果上库函数,8M的内存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所以只能上寄存器操作,其实自己本人是比较喜欢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对于stm8来说,寄存器也不是特别的多,一个一个来配置也不是特别麻烦,对于底层,也能有一个较好的了解,而除了前边所说的内存优势,执行效率也是有所差别。    stm8的iic,网上可谓是骂声一片啊,哈哈,这次调试之后发现确实是不够优秀,操作繁琐,而最重要的一点便是通讯速度的控制,通过对时钟寄存器的操作,来选择通讯速度,可是却和通过手册公式所计算出来的有很大差别,而最要命的一点是时钟上升沿时间,在寄存器中有一控制上升时间的寄存器,可是实际中通过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却是没有多大效果,或者说是没有效果(我的电路连接是iic引脚挂载一个24C02从设备,上拉电阻4K7)。
  实际测试中,上升时间非常慢,对于100K的速度来说,这个上升时间太长了,再加上干扰或其他因素,极有可能大大降低通讯的可靠性。测试了一下,100K的速度,能正常驱动24C02(未长时间大数据量测试),而上400K的速度,通讯失败是常有的事。而手册中却是说着支持100K和400K的速度,且还有寄存器位专门来设置400K速度下的配置,正常来说是应该能上400K的速度才对。不知是否是我理解有误,配置的不好...!
    谁弄过这个iic的,交流一下...!
    上传我的工程文件,STVD,程序中各种while()的等待均没有设置超时退出。
    程序是通过运行后在仿真窗口中观察变量来确认对24C02的读写。

/*

STM8硬件IIC,不用库的例子。

有空想试试STM8的硬件IIC读写24C02,结果不像软件模拟那么简单。。

为了一步一步验证读写程序,先用编程器把数据写到EEPROM内。然后就调试读的程序。。。

漫漫长的一天。。。终于成功。

*/

//记得配置选项字。

//SDA,SCL要上拉4.7K-10K的电阻。。

//相应端口要配置成默认的浮动输入。。。一定要。。

void IIC_Init(void)
{

//I2C_FREQR和I2C_CCRL,CCRH ,I2C_TRISER要对应fMASTER频率计算。。但测试的效果来看好像又没什么影响。

I2C_FREQR |= 0x0c; //输入外设时钟频率为11.0592MHz
I2C_CR1    = 0x00; //禁止I2C外设

I2C_TRISER = 0x0c;
I2C_CCRL   = 0x37;
I2C_CCRH   = 0x00;

I2C_CR1   |= 0x01; //开启I2C外设
I2C_CR2   |= 0x04; //应答使能

I2C_OARL   = 0xfe;                  //自身地址
I2C_OARH   = 0x40;
}

//读写之间插入3.5ms以上的延时,24C02写的时候不能应答。
//写24c02,参数:地址,长度1-16,数据缓冲
void Write_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temp,i;

I2C_CR2 &=~ 0x04; //不返回应答

while(I2C_SR3 & 0x02); //等待总线空闲

I2C_CR2 |= 0x01; //产生起始位
while(!(I2C_SR1 & 0x01)); //等待START发送完

I2C_DR = 0xa0; //发24c02器件地址
while(!(I2C_SR1 & 0x02)); //等特7位器件地址发送完
temp = I2C_SR1;
temp = I2C_SR3;

I2C_DR = address;
while(!(I2C_SR1 & 0x04));
for(i=0;i<number;i++)
{
  I2C_DR = *(data+i);
  while(!(I2C_SR1 & 0x04));
}
I2C_CR2 |= 0x02; //产生停止位
I2C_CR2 |= 0x04; //返回应答
}

//读24C02,参数:返回的字节缓冲,开始地址,要读的字节数。
void Read_24c02(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temp,r_data;
while(I2C_SR3 & 0x02); //等待总线空闲

I2C_CR2 |= 0x01; //产生起始位
while(!(I2C_SR1 & 0x01)); //等待START发送完

I2C_DR = 0xa0; //发24c02器件地址
while(!(I2C_SR1 & 0x02)); //等特7位器件地址发送完
temp = I2C_SR1;
temp = I2C_SR3;
I2C_DR = address;
while(!(I2C_SR1 & 0x84));
I2C_CR2 |= 0x01; //产生重复起始位
while(!(I2C_SR1 & 0x01)); //等待START发送完

I2C_DR = 0xa1; //读
while(!(I2C_SR1 & 0x02)); //等特7位器件地址发送完
temp = I2C_SR1;
temp = I2C_SR3;

while(Number) //要读几个字节
{
  if(Number== 1)
  {
   I2C_CR2 &= ~0x04; //不返回应答
   I2C_CR2 |= 0x02; //产生停止位
  }
  if(I2C_SR1 & 0x40)
  {
   temp = I2C_SR1;
   *pBuffer = I2C_DR;
   pBuffer++;
   Number--;
  }
}
I2C_CR2 |= 0x04;
I2C_CR2 &= ~0x08;
}

/////

IIC_Init();

Read_24c02(buffer,0x0f,5);
for(i=0;i<5;i++)
{
   while(!(UART2_SR&0x80)); //检测发送寄存器为空
   UART2_DR = buffer[i];
   while(!(UART2_SR&0x40)); //发送完成*/
}

for(vti=0;vti<5000;vti++); //延时一段时间再读呀。。。注意!!

buffer[0]=0xaa;
buffer[1]=0xbb;
buffer[2]=0xcc;
buffer[3]=0xdd;
buffer[4]=0xee;

Write_24c02(0x00,5,buffer);

for(vti=0;vti<5000;vti++); //延时一段时间再读呀。。。注意!!

Read_24c02(buffer,0x00,5);
for(i=0;i<5;i++)
{
   while(!(UART2_SR&0x80)); //检测发送寄存器为空
   UART2_DR = buffer[i];
   while(!(UART2_SR&0x40)); //发送完成*/
}

////////////////////////////////////////////////////////////////////////////////////////////////////////////////

DE:IAR
MCU:STM8S105C6
外设IC:PL1167(2.4GRF)
下面贡献一下两个关键函数
void Write2Byte(u8 RomAddress,u8 v1,u8 v2)
{
  SS_ENABLE;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STARTDETECTION));
  I2C_Send7bitAddress(DeviceAddress, I2C_DIRECTION_TX);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must add
  I2C_SendData(RomAddress);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TXEMPTY));
  I2C_SendData(v1);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TXEMPTY));
  I2C_SendData(v2);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TRANSFERFINISHED));
  I2C_GenerateSTOP(ENABLE);
  SS_DISABLE;
}

u16 PL1167_Read2Byte(u8 RomAddress)
{
  u8 dat1,dat2;
  u16 dat;
  dat1=0;
  dat2=0;
  dat=0;
  SS_ENABLE;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STARTDETECTION));
  I2C_Send7bitAddress(DeviceAddress, I2C_DIRECTION_TX);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must add
  I2C_SendData(RomAddress);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TXEMPTY));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STARTDETECTION));
  I2C_Send7bitAddress(DeviceAddress, I2C_DIRECTION_RX);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must add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RXNOTEMPTY));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CURR);
  dat1=I2C_ReceiveData();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NONE);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RXNOTEMPTY));
  dat2=I2C_ReceiveData();
  I2C_GenerateSTOP(ENABLE);
  dat|=dat1;
  dat<<=8;
  dat|=dat2;
  SS_DISABLE;
  return dat;
}

网友A(2018-09-07):
STVD还真是少用哦,一般都用IAR。

网友B(2018-12-05):
代码收下,有空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C(2019-10-13):
正是我想参考的代码,多谢!

网友D(2020-03-20):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23-11-17):
非常好,正是我想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