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接脚初始化

楼主(2018-03-03):
之前用STM32CubeMX结合keil5对STM32单片机编程,现在想要STC51单片机,STM32cubeMX应该换成什么软件?菜鸟一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stm32是用ARM
c51是用C51
上网去查keil是区别的
楼主去查一下keil的c51和mdk共存的方法
就行了

网友B:
用C:\Keil_v5\UV4\UV4就可以了

网友C:
用keil--c51编程软件

网友D:
使用keil_c51就行了